有沒有把win7 win10 安裝到同一個U盤的工具

楼主(2016-08-17):
winsetupfrom usb 可以把 XP win7者win10安裝到同一個U 盤裡。但不能把win7win10同時放在一起。哪位大神知道把他們放在一起?

楼主:
WinAIO Maker Professional 這貨只能把同版本的x86和X64放在同一個ISO裡,不是我要的win7 +win10一個U盤

网友A:
你的目標盤是U盤,還是你想製作可以安裝Window 7和Windows 10的U盤?

网友:
PE,进去后再选择ISO安装

网友:
你的目标是制作可以安装win7和win10的启动U盘?还是制作可以启动后选择运行win7或者win10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標盤是U盤,還是你想製作可以安裝Window 7和Windows 10的U盤?

製作win7和win10的安裝盤。微軟正常安裝的,不是GHOST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製作win7和win10的安裝盤。微軟正常安裝的,不是GHOST方式。

你要UEFI還是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UEFI還是BIOS?

都可以。最好UEFI

网友A:
UEFI

1. 將U盤分成兩箇足夠容量的FAT32分區。
2. 將Windows 7的ISO解壓至其中一箇分區。
3. 將根目錄下的efi\microsoft\boot這箇文件夾複製到上一級。即變成efi\boot。
4. 用7-zip等工具打開sources\install.wim,解出1\Windows\Boot\EFI\bootmgfw.efi至分區根目錄下的efi\boot文件夾,並將bootmgfw.efi重命名爲bootx64.efi。
5. 在U盤另一箇分區,對Windows 10的ISO做同樣的事。

Edit: 第3步聽起來像是剪切,其實我的意思是複製。抱歉。

楼主:
对啊,一言惊醒梦中人,分区就解决了。真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EFI

1. 將U盤分成兩箇足夠容量的FAT32分區。

問題來了,用diskgenius分區,windows 死活不認第二個分區。無論是主分區還是擴展分區。移動硬盤可以,但是U盤死活不認。 linux下正常。win下USB分區需要弄一個 cfadisk
http://woshub.com/removable-usb- ... -disk-in-windows-7/

楼主:
我真是笨啊!大笨蛋一個。winsetupfromusb已經自帶的功能了,我還瞎折騰!只要第一次做好win7的iso 第二次再運行winsetupfromusb 在add to usb 再選一個win10的iso,winsetup就提示多重啟動菜單了。就這麼簡單。折騰了這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