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模块化的,测速,显示,控制的仪表

楼主(2016-08-17):
实验室用搅拌机
1.仪表能测量电机转速,精度不要求太高。
2.显示4位显示(数码管)
3.可调输出电压0-220v交流(按键,或者旋钮都可)
4.体积小点

网友:
淘宝啊,你懂得

楼主:
其实也找到一些,不是很理想。感觉小众市场,没什么人做

网友A:
转速表模块很多啊,自己装一个磁铁在轴上就行,高速就光电的,贴个反光纸那种。
调速可以变频器,220v变频器就行,要求不高就可控硅调压吧,模块来的,串到电机就行。
两个都有的模块好像没有,有的话就是伺服了。
嫌麻烦自己买一个有调速和转速显示的就行了,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表模块很多啊,自己装一个磁铁在轴上就行,高速就光电的,贴个反光纸那种。
调速可以变频器,220v变频 ...

有变频器就不用转速表了,变频器可以显示转速的。

网友:
有种计数器加编码器可以完成

网友(2016-10-07):
要想用的平稳的情况下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那种串励电机的话还是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