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轮胎胶囊行业或标签行业的前辈,问下【轮胎胶囊喷码

楼主(2016-08-17):
轮胎胶囊是制作轮胎时的模具,在轮胎制造硫化过程中,胶囊填充于轮胎内部反复充放气,温度一般要到300℃,一个胶囊反复使用过程要充放气几千次,客户目前想要对轮胎胶囊进行质量追溯,由于胶囊作为模具不能在表面有任何附加设备,目前考虑的是在胶囊夹边位置(用于固定胶囊的位置,使用时有夹具夹紧)采用喷码机喷编号,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有专家了解这种设备,或是否有专家知道该用什么材质进行喷码,目前了解到的PCB行业丝印能够接近,但温度不够且不耐磨,还有一些UV固化可能接近需求,拜托各位大神了~~

找了一个硫化的视频,轮胎胶囊就是2分53秒那里那个被拉得老长的玩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spm=0.0.0.0.IUmdJK

楼主:
或者耐磨 耐高温的油墨能够丝印上去

网友A:
不懂,不过找不碍事的地方,用雕刻机或激光刻编码行不行?

网友B:
涂一次高温油漆,激光打印二维码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一次高温油漆,激光打印二维码就行啦。

是个好办法,高温油漆耐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找不碍事的地方,用雕刻机或激光刻编码行不行?

橡胶很难做上去,除了夹口都碍事,这玩意相当于模具,其他地方会影响精度,夹口又需要考虑耐磨及不漏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橡胶很难做上去,除了夹口都碍事,这玩意相当于模具,其他地方会影响精度,夹口又需要考虑耐磨及不漏气 ...

那用轮胎上打生产日期的方式呢?硫化的时候印上去,可以印里面吧。

网友:
在里面直接激光,或者耐高温的油墨刷一下后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高温油漆耐磨不?

不要放到会磨到的地方啊。表面加一层透明的耐磨就行了。
看很多IC表面都有二维码的,可以做得很小的。读取器前面加个放大镜就容易读取了。

网友C:
这个东东不是放在轮胎里面的嘛,外表面不能做手脚内部可以做嘛。

网友D:
用不干胶标签行吗   或者橡胶胶水 粘上一个橡胶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轮胎上打生产日期的方式呢?硫化的时候印上去,可以印里面吧。

胶囊能拉好几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干胶标签行吗   或者橡胶胶水 粘上一个橡胶标签

要拉长的,标签就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东不是放在轮胎里面的嘛,外表面不能做手脚内部可以做嘛。

内部做手脚就会改变充气时的受力,最终导致轮胎动平衡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胶囊能拉好几倍长,

放了气不是能缩回来吗?就算变形了,一串数字变形也能识别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了气不是能缩回来吗?就算变形了,一串数字变形也能识别出来吧。

按视频里的变形量来看估计不是很好识别

网友:
平时弄个筐装着,在筐里贴个RFID就完事了,往机器里放的时候扫一下铁罐上的编号(条码),拿出来的时候用铁罐标记找到内芯,然后在和筐做对应,如果内芯真的没法做标记,那就外围系统记录追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视频里的变形量来看估计不是很好识别

只要能做,识别是另一个问题了,实在不行,可以不用数字,用其他编码,比如打一串摩尔斯上去,变形也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