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合适的射频测试仪

楼主(2016-08-17):
最近在做蓝牙、wifi、gsm等通讯,用的是别人的模块,
在生产中会有一些信号不太好的,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测试
或者推荐一款合适的射频测试仪

网友A:
CMW500 都可以搞定,不过比较贵.

网友:
手头有一只频谱仪,能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W500 都可以搞定,不过比较贵.

..........楼主会晕倒的。 cmu 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W500 都可以搞定,不过比较贵.

这个可以有,可以换套房了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坛友推荐CMU200吗,不知道咋样。楼主关注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这事情属于来料检测的问题,你这是替模块厂家测试射频性能?

网友:
IQ2010之类的,但是也是比较贵,二手的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DSA1030A不知道行不行
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
我最近也是搞无线遇到别人的模块差别很大

楼主:
模块厂设计的时候肯定是有测试的,批量做要每个测试的话成本有点高
同时我自己设计选型的时候,查故障的时候都需要
不能把这些都推给模块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W500 都可以搞定,不过比较贵.

毛线,GS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