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采用蓝牙选择NRF51822好还是直接用NRF52832?

楼主(2016-08-17):
最近想用蓝牙,调研了很多芯片,主要有CC2541,CC2640,nrf'51822,及nrf52832,目前比较倾向于用nodic的芯片,用蓝牙主要做简单的数传,不涉及高深的算法
不知道NRF52832现在供货如何,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现阶段采用蓝牙选择NRF51822好还是直接用NRF52832
请懂行的朋友帮我拿一下主意

网友:
去年就关注过52832,一直没动手

网友A:
现在52832还是比较贵的
如果简单应用还是选51822吧,现在资料也多
这2款代码结构非常相似,以后互换也很简单
新手千万不要选CC26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52832还是比较贵的
如果简单应用还是选51822吧,现在资料也多
这2款代码结构非常相似,以后互换也很简 ...

新手千万不要选CC2640?
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52832还是比较贵的
如果简单应用还是选51822吧,现在资料也多
这2款代码结构非常相似,以后互换也很简 ...

CC2640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们公司目前52832正在用,供货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目前52832正在用,供货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nrf52832,现在就怕nrf51822过不了多少时间会停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千万不要选CC2640?
为什么啊?

CC2640是好东西的,性能方面非常不错的,尤其里面sensor controlller (类似一个小的16bits的MCU)这个功能很好的。
目前唯一的短板是FLASH有点小,除去协议栈和基本框架,留给用户的不多了,好像就2、3十k了,不过快有新版本出来了,这方面会有有改善。
为什么不建议新手,严格来说是小白选择,因为一方面要去学习BLE的东西,一方面还要学习TI-RTOS
对于nordic来说,只要学习BLE即可了
个人见解,可能有理解不对的地方,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CC2640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很好的
见LS的分析:)

网友:
nRF52832有on-chip Balun 就能帮你在RF调试上省时间。

网友D:
只做简单数传就选择多了,QN9021,DA14580之类的也可以,成本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52832还是比较贵的
如果简单应用还是选51822吧,现在资料也多
这2款代码结构非常相似,以后互换也很简 ...

哈哈,TI不知道BLE怎么发展的,2640是谁做的市场调研,开个128的FLASH。
去年听说会出384K FLASH芯片,今年又听说会把协议栈放ROM里,明年出M4芯片。
搞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TI不知道BLE怎么发展的,2640是谁做的市场调研,开个128的FLASH。
去年听说会出384K FLASH芯片,今 ...

384k版本应该不会有了,接下来有协议栈在Rom里的版本来释放flash空间,然后再是M4F高大上的版本
当然nordic明年也有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做简单数传就选择多了,QN9021,DA14580之类的也可以,成本更好。

你推荐的这两者开发难度呢?供货如何?我本想用cc2541,发现管脚数不够一点,内存稍微小一点了,就怕以后要做一下数据存储不够?

网友:
CC2640 后边会有stack 放到片内的版本,大概app会到80k的样子,然而还是不够用,几个profile上去就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推荐的这两者开发难度呢?供货如何?我本想用cc2541,发现管脚数不够一点,内存稍微小一点了,就怕以后 ...

目前所有的BLE SOC开发难度最大的就是CC2640,其它的都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所有的BLE SOC开发难度最大的就是CC2640,其它的都没有什么难度。

那哪个性价比最高,我的要求是io管脚要大于二十个,我自己的代码大概在15k左右,占用内存大概5k左右,希望芯片有一个稳定的ota功能,你方便帮我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哪个性价比最高,我的要求是io管脚要大于二十个,我自己的代码大概在15k左右,占用内存大概5k左右,希 ...

qn9020不二之选。

网友F:
Cypress的1061被人选择性忽视了,一样带bulun,一样M0核心,只要RMB 6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Cypress的1061被人选择性忽视了,一样带bulun,一样M0核心,只要RMB 6元

小用户,买不到伤不起,我倒是很希望能有集成巴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nrf52832,现在就怕nrf51822过不了多少时间会停产

不会的吧,51822我们在量产了,一个M3一个M4应该会同时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吧,51822我们在量产了,一个M3一个M4应该会同时存在的。

只是担心,没有任何确认信息啊,只是我瞎猜而已

网友:
2640只有一个串口一个iic一个spi,用起来比较痛苦。实际上2640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为了应付市场仓促设计出来的。

网友:
买的个玩具上单芯片博通的蓝牙  肯定也是内带mcu  估计也不贵  不过估计资料也没有公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ypress的1061被人选择性忽视了,一样带bulun,一样M0核心,只要RMB 6元

冬瓜:你好!你在这里冒泡了。
CY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我查CY7C1061是SRAM。

网友F:
CYBL10161 ,我少打了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CYBL10161 ,我少打了一个字

好买吗?看了一下淘宝,价格都在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CYBL10161 ,我少打了一个字

这个芯片太牛逼了,多少量能做到你说的价格?
我现在系统就需要电容触摸,段码屏,竟然都有。就是发送电流有点大
不知道这个芯片开发难度如何,技术支持如何?

网友:
我准备用nrf51822,来做主机,要配对6,7个设备的数据,再给WiFi上传给服务器。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G:
我来回复一下吧,目前nordic的sdk11已经做到51822和52832的程序基本通用了,所以在程序上无须担心。 nrf51822便宜,52832价格贵好几块吧,我在TB买过,是正品。自己少量玩一玩,供货没问题。
不过如果你的应用比较简单,建议还是51822,两三年内肯定不会有问题的,这芯片用的多,不可能随便停产。

网友:
52832各种参数都比前代好吧?用新的不用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回复一下吧,目前nordic的sdk11已经做到51822和52832的程序基本通用了,所以在程序上无须担心。 nrf518 ...

你好我需要一个手机连接几个51822或者52832,可否实现,通信数据量不大。通信频率每秒几Hz

网友(2016-09-30):
贴一张我之前做的产品分析,不知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
51822 FLASH,RAM各种不够用,现在有写汇编的感觉
。32K RAM版本RAM够了,FLASH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640是好东西的,性能方面非常不错的,尤其里面sensor controlller (类似一个小的16bits的MCU)这个功 ...

同意 TI和nordic都通过,感觉TI的协议栈没有nordic好用,开发环境IAR也有很多bug,不如51822的keil

网友(2016-12-12):
51822 便宜,成熟,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nrf52832,现在就怕nrf51822过不了多少时间会停产

面向的市场不一样,51822 不会停产的

网友H(2017-07-25):
NRF51822以前做过VR的手柄,0基础也能写 挺好的 51832有一个官方送的开发板 只上电过 惭愧一直没用  不用担心停产 你这个功能肯定要用便宜的了

网友(2017-11-18):
引用 网友H:
NRF51822以前做过VR的手柄,0基础也能写 挺好的 51832有一个官方送的开发板 只上电过 惭愧一直没用  不用担 ...

开发板 出给我吧,最近打算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