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弹框如何去除

楼主(2016-08-17):
这玩意太讨厌了,卸载vc都不行!

网友A:
用了飘云阁的补丁了吧,用补丁工具先卸载掉和谐,再卸载西红柿,重新安装西红柿

网友:
买正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飘云阁的补丁了吧,用补丁工具先卸载掉和谐,再卸载西红柿,重新安装西红柿 ...

你有软件吗?

楼主:
问题搞定,十分感谢gagmeng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