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铺网格好还是 大铜皮好 ,优缺点分析

楼主(2016-08-17):
PCB铺铜,有人喜欢网格,有人喜欢大铜皮,本人觉得各有优点,不同场合选择不同:

大面积覆铜的好处:
加大电流和屏蔽
缺点:从工艺上讲,过波峰焊时,板子很容易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因此大面积铺铜时最好开几个槽,缓解气泡;
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网格铺铜的好处:
网格敷铜主要还是屏蔽,从散热的角度说,网格有好处(它降低了铜的受热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电磁屏蔽的作用
缺点:
网格是使由交错方向的走线组成的,我们知道对于电路来说,走线的宽度对于电路板的工作频率是有其相应的“电长度“的
(实际尺寸除以工作频率对应的数字频率可得,具体可见相关书籍),当工作频率不是很高的时候,或许网格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一旦电长度和工作频率匹配时,就非常糟糕了,你会发现电路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到处都在发射干扰系统工作的信号

另外
网格铺铜记得不要讲网格设定得太小,一般网眼>10mil为好,不然生产PCB时会产生很多碎膜,导致开路的隐患;

请坛友继续补充你们的看法。

网友:
最终是为了完成目标!不同产品需求不同,好坏都是相对的,只要符合标准何必在乎如何实现呢!

网友:
大电流开窗加焊锡才是王道,其他看工艺就行,高频不屏蔽的话两面加盖子屏蔽效果更加好。手机就这么干的。

网友:
从生产上来讲,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说的:
网格铺铜记得不要讲网格设定得太小,一般网眼>10mil为好,不然生产PCB时会产生很多碎膜,导致开路的隐患;

如果小网格的话,aoi都过不了!

网友A:
个人的习惯是尽可能把所有器件和走线放到一面,背面大面积实铜地(特殊情况除外),目前为止还没见厂家反应过问题(主要是双面板),多层板也是实铜;
实铜阻抗更小(交流和直流),一个低阻抗、短回流路径、干净的地对于电路来说很重要。
就目前的加工工艺和水平来说,FR4的板材过炉子基本可以避免鼓包的情况。
对碎膜这事儿无概念,请楼上详细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习惯是尽可能把所有器件和走线放到一面,背面大面积实铜地(特殊情况除外),目前为止还没见厂家反应 ...

是的,现在pcb生产后如果尽快使用,几乎不会起皮起泡。不过大板子要保证正反面一致,否则出炉后会卷曲。

网友:
一般都是大铜皮铺地,正反面尽量用相同外形。受热后正反面膨胀一样板子就不会翘起了。

网友:
平时数字电路用的多,习惯地线覆铜。

网友:
从不铺铜,一般电路真不需要,不铺铜还方便维修,

网友:
我A4大的板子双面覆铜不匀结果过炉后轻微弯曲,之后我画的板子一律双面覆铜后做筛子。

网友:
“从工艺上讲,过波峰焊时,板子很容易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因此大面积铺铜时最好开几个槽,缓解气泡‘     这个说的很对!

网友:
学习了!
不过一直都是双面铺的

网友:
我觉得网格铜就是装B用的

网友:
基本不用网格铜。

网友:
网格铜内阻大 大电流还是阻焊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