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内的扫地机器人用的电机一般是什么电机,无刷吗?

楼主(2016-08-17):
请教国内的扫地机器人用的电机一般是什么电机,无刷吗?
请知道的兄弟姐妹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拆了几个都是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几个都是有刷的

谢谢答复
就是一般的直流电机是吗,只要控制pwm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不用调速吧,控制正反向就好,这东西经过减速齿轮后本来就不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速吧,控制正反向就好,这东西经过减速齿轮后本来就不快了

你有没有看过他的板,不是直接搞个298这类的芯片直接驱动的呀

网友:
拆过飞利浦的是有刷的

网友B:
有刷的,智能割草机也是用的有刷,我做过

网友C:
无刷的也有,见别人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智能割草机也是用的有刷,我做过

就是用PWM来或者如上面兄弟说的,直接控制通断就可以的,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的也有,见别人拆过

用无刷的,估计高端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PWM来或者如上面兄弟说的,直接控制通断就可以的,是不?

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
清一色都是有刷直流电机,而且大部分质量还不好。

网友:
几乎都是有刷的吧,无刷的很少,不是不行,应该是没有那个必要

楼主:
感谢11,12,13,14楼的解答!
看网上的视频,速度应该象是恒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