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产品用电脑,把U盘做系统盘,请问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6-08-17):
请教电脑高手,一款简易产品用到低价的电脑,主板大概五、六百元(带了CPU,内存),硬盘不用常规的机械硬盘,也不用SSD,用的是类似U盘的东西。
请教高手,SSD固态硬盘有点大啊,有图中这么小的SSD固态硬盘吗?

网友:
发这图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你的软件在win PE下能正常运行??????

网友:
有m.2的ssd,尺寸不大

网友:
上面接口不就写了MINI-PCIE嘛,也就是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根本不是什么U盘,淘宝一堆。

网友:
先声明,MINI-PCIE不一定是MSATA,也有可能是PCIE-X1。如果是PCIE-X1,淘宝有转接板转SATA。
当然,只要BIOS支持USB引导,U盘一样可以正常装系统,不只是PE系统。

网友:
U盘也可以装系统的,只是开启启动盘改成U盘就可以了

网友:
有u盘大小的固态硬盘,我有一个,128g,m2接口的,用m2转usb3.0的u盘壳,装上就能用。

网友A:
照片里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里是什么?

是热熔胶。

网友A:
哈哈哈,我指的是热熔胶下面的白色插座似的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指的是热熔胶下面的白色插座似的那个东西

呵呵呵!~

网友A:
认真地请教那个究竟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真地请教那个究竟是个什么元件?

那 PCB 板上不是有写,Mini PCIE 的连接器,去搜 Mini PCI-e SD 或 Mini PCI-e SSD 都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 PCB 板上不是有写,Mini PCIE 的连接器,去搜 Mini PCI-e SD 或 Mini PCI-e SSD 都是有的。

谢谢,可是旁边的sim卡座不会碍事吗?

网友:
关于这 SIM 的卡座我实在无法目测有多高,不过我估计 Mini PCIE 的连接器接入口也会是有一定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可是旁边的sim卡座不会碍事吗?

关于这 SIM 的卡座我实在无法目测有多高,不过我估计 Mini PCIE 的连接器接入口也会是有一定高度的。

编辑原因: 于 17 楼忘记点回复,故重发之。

网友C:
你确定这些白白的东西不是别的?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些白白的东西不是别的?呵呵呵

您这一说我还真蒙了,去问问楼主吧!哈~

楼主:
中间白色是个空的座,黄色的是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一说我还真蒙了,去问问楼主吧!哈~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黄的?lz指接口吗?
那个接口怎么看都像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