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测试下抗干扰能力,有哪些方法可以模拟干扰?贵的买不起

楼主(2016-08-17):
贵的测试设备买不起

网友A:
淘宝的脉冲点火器?不懂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脉冲点火器?不懂可不可以?

嗯  看过去  是点煤气的那种

网友:
二手变频器+电机

网友:
用一个交流接触器接一个通断电路,或者电磁阀也可以

网友:
5瓦的对讲机对着发射哈

网友:
大功率对讲机有些效果,类似于RS,打火机脉冲类似于ESD。但都不太能定量去衡量电路EMI/EMS等级,最好还是去做EMC实验吧,按时间收费的,对公司来说其实也不贵。多做几次,多整改几次,再多看些资料,后面就基本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锉刀 + 电线   + 绝缘手套!!!!

网友:
电蚊拍和大功率碳刷劣质电机比较好

网友:
买个静电枪,对着端口打

网友:
电警棒,注意不要离太近了,否则可能会把芯片打爆

网友B:
大功率对讲机,离得近点,绝对好使!

网友:
微波炉挺便宜

网友:
不能量化的,有何意义?去测试机构选择性的做一点便宜项目吧。

网友:
买个特斯拉放电线圈

网友:
我们这可以做EFT实验,频率最高到1M,电压最高到4.5KV,3TEST的仪器,有需要做的可以联系我。其它的静电,浪涌,绝缘,耐压实验也都能做。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有效的最省钱的东西,只要这个过了,什么EMC试验全部可过,我们做特殊需求的产品除了EMC过,还必须过这个。
这个东西叫氙灯触发器(我们试验时用的是5KW氙灯触发器),工作时,在全暗环境下,火花约有0.5米以上长,电工用的验电笔在1米外还是会亮的,让你的被试产品在0.3米内工作,只要正常,所有EMC必过(对外的电磁辐射还是要另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对讲机,离得近点,绝对好使!

看功率多大了,估计上10W就没有干不掉的设备了。

网友:
冲击钻加线圈,把产品方线圈上

网友(2016-09-24):
把一个继电器接成自激振荡器。他的电源浮置,去碰目标板的地线。这要还能不跑飞,一般实验也就过了。。。

网友:
如果做产品就去实验室,ESD,EFT,SURGE至少按照标准去做,这三个测试也是最基本的测试要求.

网友(2019-06-09):
打火机的 点火器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