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让任意程序绕过UAC

楼主(2016-08-17):
题外话:
想用台式电脑实现笔记本电脑那种用键盘调节电脑音量的功能,在网上找啊找,终找到了,这个小软件说是从IBM电脑中剥离出来的,总之很好用。
在XP电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win7电脑自启动总是出现以下对话框,还得动手点击,麻烦,就在网上找办法,其中用以下方式中的第一个方法,还是不行,用第二种方法,完美运行。

wun7运行时出现的对话框

用下面的第二种方式,运行效果图

软件打包上传

原贴地址:http://bbs.kafan.cn/thread-1444208-1-1.html

附上原贴内容

自Windows Vista起就有了UAC,即用户帐户控制,提高了安全性之余也为用户增添了不少麻烦。有些常用程序每次打开也会有UAC提示,因此有不少人直接关闭了UAC。

有没有办法在不关闭UAC的情况下又可以不触发UAC打开一些常用程序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般的方法:在“开始”菜单里,搜索 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手动修改注册表:HKEY_CURRENT_USERS\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AppCompatFlags\Layers 键下面新建字符串值,
数值名字是程序的全路径,数值数据是“RunAsInvoker”(不带双引号)。

如果上一种方法不能满足要求,可看接下来重点介绍的方法。
第一步,创建计划任务
1. 开始—》右击“计算机”—》管理—》任务计划程序—》任务计划程序库,然后点击右边的“创建任务”,如下图:

2.输入要创建的任务的名称,以及勾选“使用最高权限运行”,如下图:(这里以IPRadar软件为例)

2. 点击“操作”标签,点击“新建”—》浏览—》选择需要设置的程序,打开后点确定即可。

第二步,创建快捷方式。
1.在桌面或某个文件夹内的空白处右击新建快捷方式,这里以在桌面为例:
在方框内键入:schtasks.exe /run /tn IP雷达

注意:参数schtasks.exe /run /tn 后接的是第一步中创建计划任务的名字“IP雷达”。

重要补充:如果新建的任务名称包括空格的,那么应该输入:SCHTASKS.EXE /RUN /TN "新建的 任务名称"
[新建的 任务名称] 换成自己建的任务,要用英文输入法的双引号括起来。这个双引号也适用于任务名称没有空格的,所以:SCHTASKS.EXE /RUN /TN "XX...X"
是适用范围更加广的语法。

然后点下一步,

2在接下来的方框中可随意键入名字,点击完成。

这时候大体已经完成了。下面再做些美化的工作。

第三步,更改图标及设置。
为了方便辨认,一般选择原程序的图标,如果自己想DIY也是可以的。
1.右击刚才新建的快捷方式,属性—》快捷方式—》更改图标,会弹出下图,

2.上图中点确定,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点“浏览”:

2. 同样选择目标程序,点打开:

3. 选好图标后,点击确定即可。

4. 由于SchTasks.exe会调用类似Cmd的命令行窗口,所以在“属性”—》快捷方式—》运行方式,选择“最小化”,点“确定”。

至此,绕过UAC的步骤已经完成,可看桌面图标,与原来的无异。

如果刚才设置的程序想要开机启动,把该快捷方式复制到开始菜单的“启动”文件夹内即可。

有了上面的方法,再也不用为某些绿色软件遭遇UAC提示而发愁了,也方便运行一些需要管理员权限的软件。本人系Win7专业版。
补充说明:本人选择IP雷达为例不是为了做广告,我近期也较少使用这款软件,只是因为该软件用网上介绍的其他方法是不能绕过UAC提示的,如果能把它搞定,相信就没什么软件搞不定的了。

PS :看来以后对一些不明来历的图标不能随便点击,否则可能被调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程序而用户却毫不知情。UAC还是不大靠谱的。

编辑原因:重新排版

网友A:
直接关闭。没感觉UAC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关闭。没感觉UAC有啥用

还是以安全为主吧,中招后悔都来不及了,上面的第二种方式可以绕过UAC,自已常用和信任的程序可以通过第二种方法设置,麻烦是麻烦了点 ,心安啊。

楼主:
曾经中过一次招
给同学要了一小程序,提示有毒,心想着同学给的应该没有问题,就把杀毒关了,结果所有的EXE文件感染,那个后悔啊,从此以后,任何时候都不关闭杀毒软件,有毒就重新找,直到找到没有毒的、安全的软件才运行。

网友B:
楼主,如果自己开发的exe,发布给用户的时候,如何避免出现uac的框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自己开发的exe,发布给用户的时候,如何避免出现uac的框框呢?

哈,本人菜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啊

网友:
一般是用多媒体键盘吧      HID描述里有

网友:
我跟LZ相反,也没有命令能让UAC自动点否的。
Foxmail一个邮箱软件,一直想取得UAC权限,不知道他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