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微电子TM1637驱动不成功

楼主(2016-08-18):
天微电子TM1637数码管驱动不成功,谁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A:
用过TM1629B 刷新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TM1629B 刷新很费时间

发送OXFF,全显,共阳数码管,没显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OXFF,全显,共阳数码管,没显示啊

代码按它官方写问题不大,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
51单片机驱动TM1637失败,请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9413-1-1.html

参考下这里的代码

网友:
多试几个片子吧,那片子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要注意那个 STB

网友:
TM1637没有STB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TM1629B 刷新很费时间

怎么会费时间呢?内容有更新才需要刷新,而且也可以不全刷,还能调节对比度,当然你要是说单片机定时扫描,软件只要写buffer来说,刷新是会慢一点,但是你软件开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费时间呢?内容有更新才需要刷新,而且也可以不全刷,还能调节对比度,当然你要是说单片机定时扫描 ...

定时刷 也有好处呀 要是没刷对很快会被刷新掉

网友D:
1637比较简单呀,这前用网上的例子直接能用。 倒是1638的按键值读不出

这类专用的LED驱动芯片,内部有寄存器,会自动刷的。数据没更新就不用外部去刷新。至于刷错,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
用过TM1616,刚开始也不行,发现是操作时序错了

楼主:
我参考参考网上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37比较简单呀,这前用网上的例子直接能用。 倒是1638的按键值读不出

这类专用的LED驱动芯片,内部有寄 ...

你好,以前弄的TM1637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
之前尝试过使用串口的同步方式驱动1629

网友:
这种芯片不需要刷新,只需要将显示数据送相关寄存器即可,芯片自己会动态扫描刷新的。

楼主:
不显示应该用示波器查看SDA SCL有没有输出吗

网友:
用过他们家相关的片子,感觉简单易用,也不是那么容易坏,还便宜.楼主还是静下心来仔细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把软硬件都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我用过TM1640显示挺正常的,数码管显示亮度都可以自由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时刷 也有好处呀 要是没刷对很快会被刷新掉

一样,软件定时刷新也是刷缓冲内容,缓冲内容如果有错,也是下次才更新
芯片自己驱动你只需要送一次数据就行了,内容有更新才再送一次,楼上朋友都说啦,就把它当成一个buffer就行,直接写寄存器不用单片机扫描

网友:
代码跟踪一下,是不是卡在ack程序的等待上了?while(DIO)这里。
我测试了两个办法,注释掉这个等待;
while(DIO)之前的延时增大一点;

还有一个,你用的什么单片机。51的化,它的IO不设置输出、输入,像stm32、stm8,在输出信号后,马上切换到输入状态,靠电路中的上拉电阻保持引脚高电平。

归一,还是时序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软件定时刷新也是刷缓冲内容,缓冲内容如果有错,也是下次才更新
芯片自己驱动你只需要送一次数据 ...

我的意思,tm1637得到的值可能由于某些原因是错误的,定时刷新可以覆盖掉这个错误

我的做法,单片机中刷新内容变化则立刻刷新,否则定时刷新

楼主: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我再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