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采集PDM数字麦克风进行IIR滤波疑问

楼主(2016-08-18):
    大家好!最近项目要求,想用STM32F4采集数字麦克风PDM信号,再通过MATLAB计算IIR滤波参数,但采集的数据,发现波形很杂乱,请问大家有做过这样的项目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波形很杂乱?音频信号不就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波形很杂乱?音频信号不就是这样么?

我用STM32F4采集PDM的数据是这样子的
javascript:;
然后经过IIR带通滤波后,和原来的差不多
javascript:;

网友(2016-10-03):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F4采集PDM的数据是这样子的
javascript:;
然后经过IIR带通滤波后,和原来的差不多

PDM信号需要转PCM信号,才好处理。

不过转换的过程需要去掉噪音,ST有提供PDM to PCM的库你试试。

网友:
你可以先输入1个标准正弦波信号给数字MIC, 看F4读取的I2S数据串是否正常,一般从I2S数值的变化,你可以大概看出是正弦波数据。
请教下楼主, 你是怎么把F4读到的I2S数据输给MATLAB计算IIR滤波参数的?

网友B(2024-06-24):
楼主,请问有 STM32F4采集数字麦克风PDM信号 的例程吗?可付费求购

网友:
MATLAB  IIR滤波参数涉及到采样率,楼主考虑过滤波器系数的采样率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有 STM32F4采集数字麦克风PDM信号 的例程吗?可付费求购

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src\waverecorder.c
直接参考官方评估板的例程就行

大致思路就是spi dma双缓冲拿pdm数据,dma满了送入filter(libPDMFilter_IAR.a 官方库),出pcm

https://www.st.com/resource/zh/u ... icroelectronics.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src\waverecorder.c
直接参考官方评估 ...

我刚下载了,好多宏定义啊    我研究一下,好好啃啃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下载了,好多宏定义啊    我研究一下,好好啃啃哈

    /* Filter LP & HP Init */
    Filter.LP_HZ = 8000;
    Filter.HP_HZ = 10;
    Filter.Fs = 16000;
    Filter.Out_MicChannels = 1;
    Filter.In_MicChannels = 1;

    PDM_Filter_Init((PDMFilter_InitStruct *)&Filter);

....

   PDM_Filter_64_LSB((uint8_t *)InternalBuffer, (uint16_t *)pAudioRecBuf, volume , (PDMFilter_InitStruct *)&Filter);

基本核心就一个初始化配置,一个流式转换

https://github.com/istarc/stm32/blob/master/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src/waverecorde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核心就一个初始化配置,一个流式转换

https://github.com/istarc/stm32/blob/master/STM32F4-Disc ...

我搞定了联系你,给您发红包,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2024-08-22):
引用 网友C:
基本核心就一个初始化配置,一个流式转换

https://github.com/istarc/stm32/blob/master/STM32F4-Disc ...

您好,这个问题我参照博客园那篇文章搞定了,为了感谢您的建议,给您充值100元的话费或者微信付您红包,麻烦将手机号私信我或者邮件发我一个您的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收款码,我的邮箱是 27752725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问题我参照博客园那篇文章搞定了,为了感谢您的建议,给您充值100元的话费或者微信付您红包, ...

博客园的文章具体是哪篇?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