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B20怎么能让RT-thread操作系统驱动

楼主(2016-08-18):
请教18B20怎么能让RT-thread操作系统驱动,18B20的底层文件我会写,就是不会让RTT系统运行DS18B20,有没有相关例程参考下

网友:
读取数据时禁用中断就行了,几十uS不会有多大影响的;
或者可以考虑用串口来做

网友:
DS18B20在系统可以增加一个任务,再辅助以状态机,也可按2楼说的做用串口,我觉得DS18B20不太适合用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中,用CPLD和FPGA去驱动它是最适合,现在温度传感器有很多可以直接换为电压值再辅以片内ADC,或者,I2C,SPI都有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