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没有测位移的 精度微米 响应速度微秒级的仪器

楼主(2016-08-18):
类似于千分表,测量行程3mm足够,分辨力最好在10um以内,响应速度越快越好,期望是100us采样一次,三防可以工作在很脏油污粉尘的环境

这几天想来想去,这个东西即便找到现成的,我也用不起,,只能自己去发明一个了,不知道这样的规格在别的地方还能干些什么,提高采样速度可以做一个震动分析仪

1000块钱做个这样的千分表,亲们需要吗??

网友A:
建议你先上基恩士官网看看

网友:
激光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上基恩士官网看看

keyen是那种激光反射CCD式的,我要那种千分表式的,而且在很脏环境下使用,,,而且,价值不大的项目用的 ,你懂得

网友B:
这种东西做出来卖的话价格*1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做出来卖的话价格*10差不多

造什么都不容易,卖什么也不容易,空有屠龙倚天供于庙堂,没有渠道流通交易造什么都百搭

网友:
音圈电机可以啊。参考硬盘磁头电机,那个速度和加速度。磁盘很密的磁道也不会出错,精度看怎么反馈吧。

网友:
磁滞位移传感器试试

网友:
相机超声波对焦机构不知道是不是满足

网友:
压电陶瓷片 然后矫正

网友C:
涡流传感器,开发过一款用在冲床上的。能检测白纸的厚度。估计你也是要做这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涡流传感器,开发过一款用在冲床上的。能检测白纸的厚度。估计你也是要做这个吧 ...

涡流的精度能做到那么高?
我以前也行找一个和楼主要求差不多的传感器,要求非接触式测量,测量对象是移动的,传感器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涡流的精度能做到那么高?
我以前也行找一个和楼主要求差不多的传感器,要求非接触式测量,测量对象是移 ...

完全没问题,因为没找到比纸薄的,理论上可以更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405-1-1.html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5285451138
应该是类似这种的

网友:
那就电子千分表呗

网友:
基恩士的,或者米依的,够你用了

网友E:
100块钱卖1000,楼主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块钱卖1000,楼主想法不错:)

1000只是打个比方而已,是虚数,1000有可能成本都不够

网友F:
是接触的吗?还是非接触的?位移变化的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接触的吗?还是非接触的?位移变化的频率多少?

接触的  位移变化1mm   采样速率10kHz

网友G:
找海德汉、雷尼绍看看。

网友(2016-12-05):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因为没找到比纸薄的,理论上可以更薄。

他的测量范围要3mm,涡流能做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找海德汉、雷尼绍看看。

这个可以满足,不过价钱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满足,不过价钱就......

最后买了个 日本三丰的0.1um 光栅深度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