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霸用线取多粗

楼主(2016-08-19):
装修房子,安浴霸,穿线管早埋好了不能改了,浴霸线有六根,想用最细的线,线粗了穿不过,电流取几安每平方毫米?

网友:
按照5A每平方来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风机的线和灯的线功率小,随便就行,剩下的是大功率加热的,两组的,一般的就行了,因为是分开的,进线就要粗一点,那个不穿不过那里的。

网友:
你实在要这么算,就是用不同粗细的线,这很简单啊,首先零线是2.5平方,然后2个灯的浴霸2根火线2.5平方,照明,通风1平方足够。地线随意了,浴霸不接地也可以,开关要上防水盒

网友:
老式浴霸,取暖灯泡分2组,每组245*2=490w,照明40w,风机也就几十瓦吧。新式ptc的没仔细看过,不过也不大。自己算算吧,一般都足够了。

网友:
骚年:浴霸有专用线的一大根,1.5六根芯,淘宝搜一下浴霸线就好。

网友:
2.5线大功率

网友A:
一般家装用电线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19A
2.5平方毫米——26A
4平方毫米——34A
6平方毫米——44A
10平方毫米——62A
16平方毫米——85A
家用的一般是单相的,其最大能成受的功率(Pm)为:以 1.5平方毫米为例
Pm=电压U×电流I=220伏×19安=4180瓦
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若既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网友:
2.5平方就行了。都在2KW以内。
施工时,上级开关箱到卫生间 的线是4平方的,到用电设备可用4平方或者2.5平方。

网友:
2.5的线已经足够了

网友:
我家用的也是2.5的!用着好好地!

网友B:
浴霸线除了进线外到开关的不都是控制线么?记得好像是5芯还是6芯来着,穿一根就行了。电源线用4平的足够,因为原来开发商给穿的线就是4平,我没换。

网友:
AVR成功代替水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浴霸线除了进线外到开关的不都是控制线么?记得好像是5芯还是6芯来着,穿一根就行了。电源线用4平的足够, ...

都是过电流的,一照明,一外排风,两加热组件,一零,一地线,6条

网友:
我买的樱花的浴霸,配线很短,需要自己接。本想直接在外面焊接,但是6根线太麻烦,直接拆了从里面接线。
一拆吓一跳,里面的线进端子没有压接线端子。而且螺钉拧得很松,多芯线也没有拧到一起,而且地线也没接到外壳上,果断全部拆了,线头全部趟锡,重新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装用电线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19A
2.5平方毫米——26A

看着这个数值!头冒冷汗!
是转载的还是你自己实际的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装用电线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19A
2.5平方毫米——26A

你提供的数值是你实际配线数值还是转载过来的?
确定按照你这个数值是安全的?
感觉现在线材好厉害!

编辑原因:晕!手机延迟问题,发了两次!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提供的数值是你实际配线数值还是转载过来的?
确定按照你这个数值是安全的?
感觉现在线材好厉害!

一般现在接线板上配线10a用一平方的。好点的用1.5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提供的数值是你实际配线数值还是转载过来的?
确定按照你这个数值是安全的?
感觉现在线材好厉害!

一般电线的标签上有的,你在某宝上找个买线的店,他的产品介绍里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过电流的,一照明,一外排风,两加热组件,一零,一地线,6条

奇怪了,我看接的那线特别细,就穿一根多芯护套线到开关,那线顶多有0.5平。

如果走大电流那线早应该烧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我看接的那线特别细,就穿一根多芯护套线到开关,那线顶多有0.5平。

如果走大电流那线早应该烧 ...

其实0.5平方的线过个5A也就是1KW也是没什么问题,就是热点。浴霸自己出来的线差不多就是每根0.5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0.5平方的线过个5A也就是1KW也是没什么问题,就是热点。浴霸自己出来的线差不多就是每根0.5平方。 ...

看来我要把那玩意拆了换线。太可怕了,万一哪天着了都找不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