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大点的硬盘,又懒的重装,我有一根接USB和硬盘的线

楼主(2016-08-19):
可否用这根线先把新盘链接到USB口,然后分区,把目前的硬盘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新盘上面?然后直接换上新盘用?

网友A:
usb硬盘分区要激活,系统要用ghost复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硬盘分区要激活,系统要用ghost复制才行

具体怎样操作?好像以前试过GHOST在WIN7-64下不好使?有新版本?

网友:
U盘,PE,启动,然后GHOST

网友:
进PE系统。用ghost,分区对分区ghost

楼主:
PE是啥?哎,真是OUT了

楼主:
这个哪里有?

网友B:
网上大把,下到U盘中,可以使用

网友C:
不建议换,在一个不就行了,现在电脑都支持好几个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换,在一个不就行了,现在电脑都支持好几个硬盘了

笔记本能安装两个硬盘吗?怎么操作?我这个120G的SSD,实在是不够用啊,关键是C盘分的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笔记本能安装两个硬盘吗?怎么操作?我这个120G的SSD,实在是不够用啊,关键是C盘分的太小了 ...

现在极少用到光驱了,拆掉买个托架就可以装硬盘,要是没有光驱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大把,下到U盘中,可以使用

搜到好多,都不敢随便下,看那个病毒那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极少用到光驱了,拆掉买个托架就可以装硬盘,要是没有光驱就当我没说。 ...

THINKPAD X220T,本来是没有光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HINKPAD X220T,本来是没有光驱的

不知道主板有没有M.2接口和mSATA接口?有的话并且主板也支持就买对应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能安装两个硬盘吗?怎么操作?我这个120G的SSD,实在是不够用啊,关键是C盘分的太小了 ...

没光驱的话就没办法了,有光驱的话可以taobao个硬盘架就成

网友E: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k9LNfn 密码: rajv

给你一个SOS工具

网友:
下载这个,解压缩,不用安装,直接运行,插入一个小U盘(空白的),一键制作启动U盘。
然后用这个u盘启动你的电脑,选择win7pe,然后该咋搞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k9LNfn 密码: rajv

给你一个SOS工具

下载中,这个怎么用?

哦哦,刚才没刷新,看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载中,这个怎么用?

楼上已经写出来

要完成你的分区复制任务,分两步走

第一步,制作能启动的带PE的U盘,下载来的软件就是制作u盘启动盘用的。插入U盘,解压缩到硬盘某个文件夹,双击可执行文件,点击制作U盘,等他完成就行了。

第二步,重启进入按F12,选择U盘启动,出现菜单,选择win7pe启动,后面就不用我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已经写出来

要完成你的分区复制任务,分两步走

用U盘启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换上新的硬盘呢?

楼主:
打算买京东那个三星850的250G的那个了,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楼主:
那个U盘,多大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盘启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换上新的硬盘呢?

这个随便,进入系统后,启动ghost之前插都可以

楼主:
看到科普特的多6g多53元

网友:
楼主,你把笔记本光驱给拆了,然后上网买个硬盘支架跟硬盘装进去就行,装完进入磁盘管理就可以开始分区了,上个月在阿莫这买个二手笔记本就是酱紫括充了个1T的硬盘的

网友F:
x220T有msata,买来装上然后直接把c盘ghost过去,再设置一下bios从msata硬盘启动就行了,其他盘的文件慢慢整,ssd买120G或128G的就可以了,自带的硬盘不用动

网友:
进PE建议用通用PE,常用的工具也可以放到已经做好的启动U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x220T有msata,买来装上然后直接把c盘ghost过去,再设置一下bios从msata硬盘启动就行了,其他盘的文件慢慢 ...

msata是啥?现在使用的就是128g的固态,c只剩1g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已经写出来

要完成你的分区复制任务,分两步走

京东买的三星的240G的今天可能就到了
刚才试了下,做完了的U盘居然看不到东西,只有一个文本文件。
但是能启动,还是全中文的彩色界面,不错。

楼主:
怎么拿不出来呢?旧的那个

楼主:
靠,原来这个有点厚了,真是费了劲了。换上新的了,正在克隆中

楼主:
OK了,新的换上了,三个分区都克隆OK了

网友:
两块硬盘同时用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笔记本能安装两个硬盘吗?怎么操作?我这个120G的SSD,实在是不够用啊,关键是C盘分的太小了 ...

光驱位置可以利用起来,没有的话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驱位置可以利用起来,没有的话就不好办了

X系列应该都没有光驱吧

网友:
为什么不倒过来,新硬盘装上,装好系统,然后老硬盘接上拷贝资料进新硬盘呢?。。。装个系统又要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要安装的东西太多了,没时间搞,直接克隆,总共用了1.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