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254x 蓝牙协议栈 串口通讯效率低的要死

楼主(2016-08-19):
大家有用过TI协议栈里的串口吗?
协议栈中的串口0,是封装成NPI来用的,使用这个封装好的函数,来接收串口数据。

他使用的是串口DMA方式,然后协议栈轮训处理,发现DMA所指向的内存处有数据,就提取出来。
但是实际应用中,发送过去的数据(其实是串口的一些指令),这些指令被识别出来的效率:
每秒发送一次指令,指令长度20Byte,发送100条,有10条命令没有被单片机识别出来。。。

我做的操作是,接收到数据之后

static void npi_cb(uint8 port, uint8 event)
{
    (void)port;
    uint8 num=0;
    uint8 buf[CORE_CMD_QUEUE_SIZE];        //Max Len of CMD

    num = NPI_RxBufLen();
    if(num < CORE_CMD_QUEUE_SIZE)
    {
        NPI_ReadTransport(buf,num);

        for(uint8 i=0;i<num;i++)
            QueueInput(pCoreCmdQueue,buf[i]);   //存到一个队列,去识别指令
    }
}

串口效率这么低,根本没办法使用啊。
从网上看到帖子:
CC2540协议栈高速串口通信解决(UART的DMA方式)

但是他没给出具体怎么处理DMA数据,协议栈里的函数感觉比较复杂。串口+DMA这块。

大家有没有处理过这类的工程,怎么解决的?

我已经试过串口不用他的NPI,使用串口0中断把数据存入队列。但是队列里的数据更是惨不忍睹丢了很多,几乎不能识别任何一条指令。。。

网友A:
正在学习cc541,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学习cc541,同感

有什么好资料吗

网友:
有透传资料吗

网友:
51核能跑这样已经不错啦

网友:
楼主查看过没有识别的数据内容吗?TI大厂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吧?

网友:
之前我们公司有一个蓝牙项目外包的,用的2541,感觉还可以啊,程序不是我写的,帮不到楼主

网友:
我觉得是楼主的问题啊,再不济也不能效率这么低吧!

网友:
目前再用2640  npi这个库做的并不好,发1k的包直接就挂,开不开流控都一样。不过lz的串口效率低的离谱,建议检查下代码

网友:
我现在模拟spp  速度大概18k npi模块不太稳定

楼主:
改用了串口0中断,降低波特率到9600以后,效果变得还不错

网友B:
也在弄蓝牙串口项目,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数据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弄蓝牙串口项目,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数据的完整性!

我已经不用协议栈的NPI那个驱动了。
直接改用了串口0中断方式。

网友C:
看下程序吧,肯定跟程序有关系了,用的是1.4.1协议栈么?另外串口波特率别设置太高。我试过4K/S,不丢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程序吧,肯定跟程序有关系了,用的是1.4.1协议栈么?另外串口波特率别设置太高。我试过4K/S,不丢包的 ...

嗯,波特率低一些的话,不会丢包。
但是你4K也太低了吧。。。

我1.3.2的协议栈,现在用的中断,9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波特率低一些的话,不会丢包。
但是你4K也太低了吧。。。

串口的数据最终是要蓝牙传出去的,官方速度测试结果也就5.7K/S,串口再快也没啥用啊,毕竟51核,跑协议时再处理串口,如果任务多了,肯定蓝牙连接会断的。

网友:
楼主,我用2541做透传,1.5K稳定传输,没发现有丢包的

网友:
楼主,我是采用的单字节解析的方式处理串口数据的,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2016-09-30):
用USB CDC吧,稳定的多。

网友:
传输速度要求高的话需要做丢包处理的,要是发送失败就重新发送这包。

网友:
调整了整个系统架构,把流控映射到app层,避免丢数据和系统挂掉。另外楼主可以看下,NPI线程的优先级比APP高,如果串口数据过多会阻塞APP,这样数据也发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