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控制门锁电机,需要电机旋转多少度才能是有效

楼主(2016-08-19):
酒店里的门锁是怎么控制的?驱动芯片有3种有效状态---正转、反转、停转,如果我想开门的话,我先刷卡,然后电机转180度还是多少,能确保开门,我自己测试是转几秒,这个就想形成一个确定的能经得起推敲的技术文档,尽量做到无坑。

网友A:
那不是靠转角度来的,靠机械结构,转多少度后齿轮就没有了,再转就是空转,只要保证时间足够打开闩锁机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靠转角度来的,靠机械结构,转多少度后齿轮就没有了,再转就是空转,只要保证时间足够打开闩锁机构就 ...

我对了了钥匙和电机,钥匙旋转(小于180)推动和电机转推动,输入不同,但是驱动的都是相同的机械结构。在这方面接触的不多,不知道其他的厂家是怎么搞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了了钥匙和电机,钥匙旋转(小于180)推动和电机转推动,输入不同,但是驱动的都是相同的机械结构。 ...

那就不知道了,我拆的还没见过你说的这种,全是驱动销子的,让把手空转,钥匙是另一套机构,拧到头时才会把锁舌收回去打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拆的还没见过你说的这种,全是驱动销子的,让把手空转,钥匙是另一套机构,拧到头时才会 ...

你一般是怎么控制电机的,说说你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点,电机转的行程超过门锁结构要求的那个要求,然后电机继续转就是空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一般是怎么控制电机的,说说你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点,电机转的行程超过门锁结构要求的那个要求,然后电 ...

这跟锁的机械结构有关啊,看你的锁是啥结构的。一般小体积的锁用空心杯电机,空间大点可以用有刷,微型锁就用电磁铁了。通电时间1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锁的机械结构有关啊,看你的锁是啥结构的。一般小体积的锁用空心杯电机,空间大点可以用有刷,微型锁 ...

我看厂家提供的门锁自带的是小马达,暂时先定义转动1s(最多也就是2S),应该够了。主要还是想找个专业点把一些窍门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厂家提供的门锁自带的是小马达,暂时先定义转动1s(最多也就是2S),应该够了。主要还是想找个专业点 ...

就看电池电量足和没电时都能满足开锁要求就行,再整批对比下差异,选个适中的时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电池电量足和没电时都能满足开锁要求就行,再整批对比下差异,选个适中的时间就好。 ...

兄台是专门做锁的,还是曾经做过。我们是提供生物识别的,对接门锁厂家,那帮人不好弄,之前提供过demo,说你们把他做好,线一对,装上好用就行,其他的不太好沟通,细节不说,总之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是专门做锁的,还是曾经做过。我们是提供生物识别的,对接门锁厂家,那帮人不好弄,之前提供过demo, ...

的确是,那帮人各种坑啊,我是从坑里爬出来的。

当时还是找的国内知名大厂,供货产品那质量。。。啧啧。。。。

后来只能自己设计结构自己找机加工,自己开模具做锁体做钥匙外壳,做检测装置。。。。其中的艰辛啊。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所以特别能理解莫大,特别佩服莫大在产品上的坚持。在国内想做个好产品太难了。。

最终我没有坚持下来,离开那个地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那帮人各种坑啊,我是从坑里爬出来的。

当时还是找的国内知名大厂,供货产品那质量 ...

搭车请教一下,常见的那种需要通电才能吸上的长条形电磁铁的装置功率大吗? 断电后会失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下,常见的那种需要通电才能吸上的长条形电磁铁的装置功率大吗? 断电后会失效吗? ...

功率不算大,那个是动态检测的,保持电流小,一旦有外力要非法打开会立即加大电流并报警。

断电后当然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算大,那个是动态检测的,保持电流小,一旦有外力要非法打开会立即加大电流并报警。

断电后当然会 ...

明白了,多谢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算大,那个是动态检测的,保持电流小,一旦有外力要非法打开会立即加大电流并报警。

断电后当然会 ...

兄台,在吗
问一下你采购触摸矩阵按键和小显示面板是从哪里搞到,其他的已经搞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