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之前平衡车的程序做了个小云台,需要三个平衡车程序,....

楼主(2016-08-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MDgyOTgyNA==.html
壳子用的是飞宇的壳子,程序还是是之前的平衡车程序,但是程序是由三个STM32F103C8t6同时解算的了,其实每个单片机都运算了一个平衡车的程序,用最下面的一个单片机做系统的同步,目前只加入了定向稳定功能,比较简单,所以只花了十几天就搞定了,但距离产品化其实还差很远,细节。。。

网友A:
不错。
每个stm32控制一点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每个stm32控制一点电机吗

对,同时解算的,但是最底下的那个单片机是做主机,上面两个是从机,做同步用的

网友B:
应该上图上相机的实时视频

网友:
效果要上飞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上图上相机的实时视频

对,可是这个小相机不是我的,好像没电了,开不了机,明天去拿个好的相机来测试吧,我看他们测试都是对着镜子晃。。。哈哈

网友C:
效果不错  持续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  持续更新啊

好的,我会持续更新的,之前的帖子上是做了个单轴的,后来做了个两轴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MDE2MDQ1Mg==.html

网友:
可以,效果貌似很好啊

网友:
看想来不错,关注一下,再来看相机实拍!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MjU3NTM2MA==.html
今天用激光笔测试了下,感觉还是挺晃的,想找个商品的云台对比下,我觉得用激光笔投出去的话测试也挺好的,等我把跟随模式程序写好了来拍个跑步视频的测试吧,这样跑起来可能更能体现好坏

网友:
记号,高人,可惜最后这个打不开,期待楼主更新

楼主:
拍了段视频似乎还行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wODM3MjkxMg==.html 测试视频,暂时用的是三个平衡车程序同时运行的,就是普通的欧拉角,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准备移植到STM8上去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wODM3MjkxMg==.html 测试视频,暂时用的是三个平衡车程序同时运行的,就 ...

楼主牛逼啊,看起来效果蛮好的,走路运行效果怎么样,STM8应该跑不了响应这么快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逼啊,看起来效果蛮好的,走路运行效果怎么样,STM8应该跑不了响应这么快的程序吧 ...

效果还行,跑动也还行,准备尝试使用四元数去解算,欧拉角的虽然响应快,程序短,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正在测试四元数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效果还行,跑动也还行,准备尝试使用四元数去解算,欧拉角的虽然响应快,程序短,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

哦 你的欧拉角不就是有四元数结算出来的吗,怎么还有用四元数来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 你的欧拉角不就是有四元数结算出来的吗,怎么还有用四元数来解

之前的是卡尔曼转欧拉角,现在的是四元数转欧拉角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是卡尔曼转欧拉角,现在的是四元数转欧拉角了

卡尔曼速度感觉会比较慢一点,四元数比较快,那楼主你的欧拉解算有没考虑旋转顺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尔曼速度感觉会比较慢一点,四元数比较快,那楼主你的欧拉解算有没考虑旋转顺序问题 ...

roll的角度还不能达到+-180度,旋转顺序什么的都搞定了,必须四元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roll的角度还不能达到+-180度,旋转顺序什么的都搞定了,必须四元数

roll角因为欧拉角的原因,只能在正负90度变化,楼主请教一下你的yaw轴是四元数直接得到还是通过积分,怎么抑制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ll角因为欧拉角的原因,只能在正负90度变化,楼主请教一下你的yaw轴是四元数直接得到还是通过积分,怎 ...

四元数的,目前没加地磁,但是漂移也不大

楼主(2016-10-14):
建议你看下EVVGC的程序

网友:
感觉好高端

网友(2017-04-06):
楼主做的云台的效果很好啊,最近也准备做云台,可以加QQ 或者微信聊一下吗  QQ 314433584  微信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