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en8可以当工作站用不?

楼主(2016-08-19):
准备买来当fpga编译的机器用,顺便装个服务器软件当服务器,不知道能不能行,噪音什么的大概有多大?

网友:
比放桌面的笔记本声音略大

网友:
做NAS和个人用的文件类服务器不错
CPU比较弱,做编译服务器可能不太适合
可以升级到E3的CPU,不过发热大些,噪音也会增大

网友:
U不行
除非升级

网友:
我就拿他当文件类服务器

网友:
话说ISE 14.7综合一个约12K LUT,10K DFF的工程,时序比较紧,在4.3G的4670K上面(全部单线程,因为多线程会带来额外的时序问题),跑一遍大约需要10分钟,在3.5G的4710MQ上面就得13分钟左右。
你要是找个老的3G的U,还不知道要跑到猴年马月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而且新的U架构也比较好。6700K超到4.3G,估计8~9分钟就能跑完。

网友:
这种cpu估计是太慢

网友:
FPGA需要经常编译吗,大部分时间是在用modelsim吧。

网友:
当SVN服务器行不?

网友: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gen8 内存升级到16GB,硬盘用SSD,CPU升级成E3-1230 V2,噪音散热什么的还好,用xilinx也没问题,可恶心的是如果你用quartus II,那个网上的破解lic不支持远程,因为我是把gen8扔角落,通过远程登陆使用。当时不能用quartus害我郁闷了好久,不过现在又不需要用quartus了。。。

网友:
有折腾的心,可以上双路1366。12核24线程

网友:
看U行不行了,我升级到e3 1260L , 16G内存,SSD,然后虚拟机中编译安卓,完全编译一次也要70几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