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维修电脑的囧事。(和检测卡相关)

楼主(2016-08-19):
电脑出现花屏,死机。重启后用了一分钟故障重现。之后一直无法启动。把内存拿出来擦过后再插进去,仍然无法启动。后来花重金在网上买了个检测卡,回来后才发现主板没有PCI口,只有PCI-E.我强行插入到PCI-E口发现没有反应,都不知道有没有烧检测卡或者主板。现在怎样搞好?

网友A:
cpu拆过?在太阳底下好好查查弯针吧。

网友:
建议检查电源,或直接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请问是怎么插进去的,哈哈。用rst检测一下内存吧。内存没问题就换电源试试。

网友:
看看CPU旁边的电解电容有没有鼓起澎胀的;其次替换法检查电源

楼主:
重新拨插那个电源插头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我18元买回来的测试卡怎么处理?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拨插那个电源插头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我18元买回来的测试卡怎么处理?浪费了。 ...

18元就当  学习原理图了!!!!!

网友:
硬盘不行

网友:
主板启动时声音提示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主板跟我的一样啊,asrock H61,当年icson 2xx买的,配了个G530现在还在跑,想换个好点的U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板载显卡虚焊了

网友:
H61的主板都没有pci

网友:
十八块钱的重金 哈哈哈

网友:
原来用过微星主板,出故障后没有任何报警,主板诊断卡还是有用的,不过接口不对,就当学习学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拆过?在太阳底下好好查查弯针吧。

这CPU哪来的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哪来的针啊?

u拆过之后座上的针就会出现弯针。我当时花了一个小时修复,然后双通道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