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正向电流、正向压降、高温反向漏电流都满足的二极管

楼主(2016-08-19):
二极管的要求:
1,正向电流1A,实际电机转动时最大0.3A。
2,正向压降0.3A时,小于0.3V。
3,反向漏电流85℃,5V电压时,小于10uA

以下电路,用SS14,条件1、2满足,
条件3不满足,引起的故障是:85℃高温时,黑线和绿线通5V电源,由于D2的反向漏电流增大,红线上有3V电压,引起单片机检测到电压,以为红线通电了。

用二极管M7,条件1、3满足,但2不满足,压降0.7V,5V输入,到电机只有4.3V了,电机的力矩不够了。

网友:
把漏电电流用加个大电阻抵消

网友:
换成N MOSFET

网友A:
第三脚(红色)接个10K到地试试.
条件都满足的二极管应当木有.有也是价格高.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2016-09-25):
n-mos不行,要P-mos。

网友:
SB340 试试,0.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脚(红色)接个10K到地试试.
条件都满足的二极管应当木有.有也是价格高.

是HT7533的第3脚?

网友(2018-06-27):
PANJIT或VISHAY厂商MBR H系列肖特基,改善了高温时反向漏电流--125摄氏度最大2mA,但依然达不到楼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