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单片机可以做风力摆吗?

楼主(2016-08-19):
请问stc15w4k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做风力摆吗?风力摆需要几路pwm驱动?

网友A:
风力摆需要几路pw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力摆需要几路pwm驱动?

这是我的问题啊

网友B:
4路PWM,可以做,风力摆这个主要是传感器的应用,使用角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路PWM,可以做,风力摆这个主要是传感器的应用,使用角度传感器.

我用的是4路,这样每个电机只能有一个转动方向,加上陀螺仪,不过发现总是摆动不起来,无法顺利完成单摆运动,是不是对立的两个电机由于转动方向相同而发生力量抵消的情况哈?(当让一个电机转动时,对立的电机不转,由于对立的电机不能发转,所以出现我说的情况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4路,这样每个电机只能有一个转动方向,加上陀螺仪,不过发现总是摆动不起来,无法顺利完成单摆 ...

有的用的是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扇叶是3页的风扇.风力全开直接到位.
有的用的是小空心杯电机,扇叶是两页的小四轴扇叶.配合细杆,风力全开直接到位.

用轴流风机的呵呵,只能控制风机来回荡,荡到对应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用的是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扇叶是3页的风扇.风力全开直接到位.
有的用的是小空心杯电机,扇叶是两页的小 ...

我用的是小空心杯电机,可以从起点慢慢启动,不过一会又会停止在起点左右,作周而复始的运动,并不是到我想要的设定长度画直线运动,是不是我程序的思路有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用的是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扇叶是3页的风扇.风力全开直接到位.
有的用的是小空心杯电机,扇叶是两页的小 ...

作单摆运动,正弦变化,请问大神有相关的思路吗?

网友C:
W的系列是不是都是引脚很少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单摆运动,正弦变化,请问大神有相关的思路吗?

A ------ C ------- B

A为左最高点,C为最低点 B为右最高点
起点为C

先开左风扇,在左风扇到达最高点时(此时可能还没有到B)
马上切换为右风扇,当风扇到达左最高点时(此时可能还没到A)
马上切换回左风扇.
来回荡几次就到达A B最高点了.
至于怎么保持在AB点,你需要自己想办法.

我的做法是每次都只在C点附近吹风助力.
这样就能保持到达AB点时的瞬时加速度都为0.

我觉得最操蛋的是画圆.一直没想出什么好思路.

总之当时调起来就像玄学.
另外你也不用问我太细,我又不是主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的系列是不是都是引脚很少的那种

不是啊,是40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 C ------- B

A为左最高点,C为最低点 B为右最高点

嗯嗯,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 C ------- B

A为左最高点,C为最低点 B为右最高点

啥时吹风助力哈,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 C ------- B

A为左最高点,C为最低点 B为右最高点

请问楼主遇到了在c点停下来,然后又继续做单摆运动吗?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