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AD比较稳定好用的是哪一版?

楼主(2016-08-20):
一直用AD6.9,看到AD16都出来了,觉得自己版本太旧,想升级一下。

不追求最新,但求稳定好用即可,想请教下莫友们,目前哪一版本用着比较舒心一点?

网友:
同用AD6.9版本,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一直用AD9

网友:
同用6.9,感觉各没必要更新

网友:
AD9.31或者AD9.4

网友:
四层含以下的板,用6.9足够了

网友:
求AD09 summer 精简版,要稳定点的

网友:
一直用13版本的,感觉不错。早段时间换过16用有些问题,又换回来13版本了

楼主:
看来用6.9的还是不少啊,看来还是不用更新了,省得麻烦。

网友:
搭车求局域网不冲突的版本

网友:
AD6.9 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10好用。

10精简版老是出现等到的对话框,你用安装版?

网友:
一直用6.8版本,感觉还不错。

网友:
AD16 还是很不错的 有很多不错的新的功能,用了一段时间了 感觉很好

比如: 泪滴 变成一个整体了, 删除的时候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精简版老是出现等到的对话框,你用安装版?

一直用安装版

网友:
AD16感觉复制元件封装重新修改的时候经常复制不了 到处BOM表有点小问题有些格式导不出

网友:
刚开始学建议 ad1611.11

网友:
经公司4+位硬件工程师意见,最稳定的是AD9

网友:
一直用AD9,不习惯用最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
9.4.。。。。这个版本BUG最少,也最少出毛病。

网友:
现在用的ad16,感觉比之前用的流畅了很多,bug依旧还是有的

网友:
AD6.9挺稳定的

网友:
AD13.4也学得比较稳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9.4,稳定

网友:
AD8.3 AD9.3
用了多年.没有再升级.

网友:
好像每个版本都稳定,我用的是15.1.14 ,很稳定,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拼板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AD14很好用

网友C:
9.4安装版经常元件库报错,每次要清注册表,重新添加原件库。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2016.。。。。。。。最新的,好用,很多新功能

网友:
9就好  不需要更新到最新  只要使用没有问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4安装版经常元件库报错,每次要清注册表,重新添加原件库。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

我现在就是每次重启软件就要重新添加库,不知什么原因。版本9.4.0.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