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一个火焰探测的项目,火焰传感器参数有疑问!

楼主(2016-08-20):
现在在搞一个火焰检测的仪表,买了个火焰传感器,说明书上写的是0到4mA输出,但是在没有火焰的情况下,我在信号输出端和地之间并上一个电阻,竟然有信号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买配套的放大器吗,接放大器后面试一试。

网友A:
你看下波长范围就知道了,太阳光里面肯定有850-1700nm范围内的信号,找个相对好点的暗室试下

网友:
日本滨松.......你看看人家的火焰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波长范围就知道了,太阳光里面肯定有850-1700nm范围内的信号,找个相对好点的暗室试下 ...

我弄在了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照样是有12mA的电流输出的!说明书上写的是0~4mA输出。

网友B:
会不会有火的时候   电流叠加的更大?

网友:
拆个燃气炉子,上面就有火焰探针,藐视检测离子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在了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照样是有12mA的电流输出的!说明书上写的是0~4mA输出。 ...

我外行,大胆猜测你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火的时候   电流叠加的更大?

有火焰的时候 输出的是脉冲波形的,因为火苗本身有个频率!幅度到是没有明显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外行,大胆猜测你传感器坏了

是这样的,传感器有个叠加的直流,中间加一个电容之后量电容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有现成卖的!

网友(2017-04-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叠加的频率大概是个什么范围?交流下

楼主:
几十到几百  根据火焰不同  频率也不同

网友:
0-4ma输出,除非打死我,否则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