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的GTX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6-08-20):
用的V5 FX30T的FPGA。调试GTX,还未给外部参考时钟,先把FPGA(外部100M晶振作为FPGA的时钟)内部时钟作为GTX的时钟源,GTX速率为4G,不编码,GTX的参考时钟为100M,下载后,没反应,GTX不工作。在用IBERT在测试GTX时,显示时钟未锁定,GTX还是不工作,是不是GTX时钟的问题,还是GTX外部供给电源的问题?

图中的R192用的是0402封装的,GTX手册上说明要0.1w的电阻,开始怀疑R192是不是烧坏了,拿电表检测电阻值还是59Ω,忙活了大半天,找不出原因。

网友A:
你这样是没法测的。程序里设置3.125G,怎么可能锁到4G。再说,你测试必须要传K28.5,这是几乎所有协议采用的同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是没法测的。程序里设置3.125G,怎么可能锁到4G。再说,你测试必须要传K28.5,这是几乎所有协议采用 ...

哦哦,上面说的不太清楚,有点矛盾。自己在生成GTX IP核时是不编码,下载后没反应。用IBERT来测试时,是设置为4G的,,GTX里的的时钟没锁定,也是不正常的。抓狂了

楼主:
GTX内部的时钟貌似一直不工作,开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是没法测的。程序里设置3.125G,怎么可能锁到4G。再说,你测试必须要传K28.5,这是几乎所有协议采用 ...

检查GTX外围的电源管脚,发现有个电压不正常,原来是对应供电模块某地方没焊好,现在GTX终于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