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桩核心算法需要解决那些问题,选芯片控制?

楼主(2016-08-20):
最近可能会接触到充电桩,以前没有研究过,只知道应该是个整流器,不知道主流拓扑结构有哪些,控制算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一般主控制器采用什么芯片驱动,有知道的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你也是挺不容易的,

网友A:
方式不对啊,怎么可能问的到……

网友:
搞掂供电局给你拉跟电线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充电桩!找找艾默生系的电源资料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充电桩!找找艾默生系的电源资料看吧

这个资料网上能搜索到吗,具体名称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式不对啊,怎么可能问的到……

那应该如何问?

网友:
先搞一个别人的产品看看吧,蛋疼

网友:
应该没啥算法吧。开关电源,专用芯片控制的,考验电路设计功底,效率纹波温升之类的指标。单片机估计也就做些外围功能,比如通讯报警计费这类的

网友C:
看你是做交流桩还是直流快冲桩,
交流桩就是接触器,外加一些外围的通信和计费;
直流桩就是三相AC-DC,几十个KW,就是开关电源,需要电源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做交流桩还是直流快冲桩,
交流桩就是接触器,外加一些外围的通信和计费;
直流桩就是三相AC-DC,几 ...

是直流充电桩,大概在50kw左右
想请教ac-dc一般采用什么拓扑结构,后面的dc-dc多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流充电桩,大概在50kw左右
想请教ac-dc一般采用什么拓扑结构,后面的dc-dc多采用什么结构 ...

三相 维也纳 PWM整流 PFC BUS电压800V,二次侧看你输出电压范围,超宽的使用三电平PSFB半桥,范围一般宽的使用三电平LLC。
50KW肯定需要并联运行。
建议如果非专业SMPS,还是买模块比较合算。从头开发做稳定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 维也纳 PWM整流 PFC BUS电压800V,二次侧看你输出电压范围,超宽的使用三电平PSFB半桥,范围一般宽 ...

感谢你的详细回复,看来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一直以为是三相全桥整流成直流供电就可以了。   我的设备预计输出额定电压在750,最小输出电压到额定值的40%-50%,这样的话应该选llc拓扑控制?另外,你说的开关电源模块是指后面的dcdc吗,有哪些公司的产品可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详细回复,看来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一直以为是三相全桥整流成直流供电就可以了。   我的设备预计 ...

楼主如果只做桩,模块外购,难度会小很多。我司有模块卖,业界前三,值得信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详细回复,看来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一直以为是三相全桥整流成直流供电就可以了。   我的设备预计 ...

买艾默生的吧

网友:
兄弟,你这个状态,直接买现成的比较合适
至少AC-DC你要买现成的,不然你死定了

网友:
用  毛爷爷就可以了,你以为真的是在搞充电桩

网友:
厉害,从头来做难度大,买现成的模块比较保险!

网友:
做设备估计很难拼杀过同行巨头,关键是要能拉电线装起来,

网友:
自己做。。做到华为的价格吗?(华为性能不怎么样,胜在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只做桩,模块外购,难度会小很多。我司有模块卖,业界前三,值得信赖。 ...

模块前三,啥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相 维也纳 PWM整流 PFC BUS电压800V,二次侧看你输出电压范围,超宽的使用三电平PSFB半桥,范围一般宽 ...

现在直流充电桩厂家,直流都是用模块,只要用can控制输出就好了,其他的状态在根据在协议读取回来就好了,硬件没啥复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模块前三,啥模块????

当然是楼主须要的直流充电桩里面的组件充电机模块了,当然交直流充电桩也一样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直流充电桩厂家,直流都是用模块,只要用can控制输出就好了,其他的状态在根据在协议读取回来就好了 ...

模块里面就是这种拓扑,这种大功率的基本硬件拓扑都差不多,剩下就看SMPS的设计积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楼主须要的直流充电桩里面的组件充电机模块了,当然交直流充电桩也一样卖。 ...

我想问的是什么牌子,,,看这个大哥的名字“”“sanmeirui”????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模块里面就是这种拓扑,这种大功率的基本硬件拓扑都差不多,剩下就看SMPS的设计积累了。 ...

回头看了一遍,你应该是要问充电桩用到的电源模块是怎么设计,,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还是老实的用采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头看了一遍,你应该是要问充电桩用到的电源模块是怎么设计,,哈哈哈哈 ...

我是做桩模块 车载 AC-DC DCDC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详细回复,看来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一直以为是三相全桥整流成直流供电就可以了。   我的设备预计 ...

直接整流谁敢用你的东西?

网友F:
sanmeirui?前三?搞技术的还是要实在些,严谨些
艾默生、台达、华为,有这几个在,谁敢说排前三?

网友:
楼主只知道是个整流器,那还研究个毛啊,电源都没有入门,还是买买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头看了一遍,你应该是要问充电桩用到的电源模块是怎么设计,,哈哈哈哈 ...

确实表述有点问题,应该是电源模块的拓扑如何设计和对应的关键技术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情回复,看来第一步应该如很多人说的买东西组装了,几个品牌记下,谢谢!!!

网友:
大功率电源模块,可以并联的,硬件均流的,带通讯口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电流。你要做的就是检测电池电压电流,做个充电控制程序还有就是计费保护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sanmeirui?前三?搞技术的还是要实在些,严谨些
艾默生、台达、华为,有这几个在,谁敢说排前三? ...

sanmeirui   如果真是这个拼音的牌子的话,那真是不实在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情回复,看来第一步应该如很多人说的买东西组装了,几个品牌记下,谢谢!!! ...

国内现在大部分开始拼性价比了,整桩都往5-6毛/w 去了,华为模块3毛/w,华为刚出来,但如果华为坚持要做,就应该会越来越好,实力在那里。
重新研发这个模块,模块的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做好需要花时间,这个时间得楼主评估下是不是拼得过别人了。深圳好几家模块的厂家好像都是艾默生出来的人流出来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sanmeirui?前三?搞技术的还是要实在些,严谨些
艾默生、台达、华为,有这几个在,谁敢说排前三? ...

当然不是这个公司,我们主要是贴牌,可能很少人知道,不过我说的是去年的出货量,排第一的是英可瑞,你说的这三家大牌都排不上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的是什么牌子,,,看这个大哥的名字“”“sanmeirui”????

不是的,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是这个公司,我们主要是贴牌,可能很少人知道,不过我说的是去年的出货量,排第一的是英可瑞,你说 ...

艾默生的贵,充电桩的厂家应该大部分不会用
华为的刚出来,还没开始铺开

出货量是英可瑞,英可瑞的模块是还好,深圳这边接触到的算可以的了

网友(2017-04-09):
充电桩目前方案就那几种
PFC这一级没有玄念,全是Vienna,无非就是细节上有所变化,有无交错等
DCDC这一集主流LLC,emerson三电平LLC。华为两点平交错三相LLC,原边并副边串

控制IC,取决于想做到什么效果,高性能的算法至少需要28069,PFC和DCDC各一片
控制算法这块,目前做出来的多,做得好的少
需要的理论基础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相比PMSM控制,并不简单。需要更强的分析能力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