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烧录不成功

楼主(2016-08-20):
手头上有个产品是使用KEA128及KEAZ64,已购买了USB Multilink Universal 烧录器,安装了CW10.6试用版,客人提供了SREC格式的程序,现在不知怎样烧录进IC,请教烧录操用方法,没用过CW软件,更不会写代码。

网友A:
如果您要生产的话,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提供脱机烧录器,开发过程中一般都是用JLINK,比较好用,没用过CW软件,话说KEIL比较强大。加几十个字,方便显示签名!

网友(2016-09-29):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要生产的话,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提供脱机烧录器,开发过程中一般都是用JLINK,比较好用,没用过CW ...

请问你是写寄存器还是库函数?
库函数的话是用官方的库吗?

网友:
你用Jflash软件就能搞定
注意要接RESET脚!

楼主:
已经搅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B(2017-03-29):
引用 楼主:
已经搅定了,谢谢各位。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这边用CODE warrior调试然后脱机供电程序好像也没有烧进去。急急急!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这边用CODE warrior调试然后脱机供电程序好像也没有烧进去。急急急!求大神指导,谢 ...

1.我沒有做開發,我只是將程序燒錄進IC.
2.要先建項目工程.
3.配置燒錄工具及模式.
4.直接點圖標進行程序燒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沒有做開發,我只是將程序燒錄進IC.
2.要先建項目工程.
3.配置燒錄工具及模式.

好的!谢谢 我这边自己搞定的了。你那个srec文件是freescale生成的s19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我这边自己搞定的了。你那个srec文件是freescale生成的s19文件。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客人只提供程序文件,我们只是负责烧录进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