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拼板时敷铜会自动更新?

楼主(2016-08-20):
各位好,就是使用AD14拼板时敷铜会自动更新,请问谁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我这个是AD16的,你AD14的和我这边的设置应该是略有差别,你将自动敷铜改为neve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AD16的,你AD14的和我这边的设置应该是略有差别,你将自动敷铜改为never就可以了 ...

早就设定过了,无法解决。

网友:
拼板子 拼机械外型就行了,没必要全部复制。我都是直接在KEEPOUT层拼板子外框就行。

网友(2018-10-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谁解决了吗。

网友:
我好像解决了,刚才我不信邪,用AD9打开拼板,发现铜箔更新的时候会询问你,然后点击否,铜箔就没有更新。
用AD14,会更新铜箔。

网友:
AD9表示有提示和人性化

网友:
AD9 ,AD16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