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高压电源模块的变压器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6-08-20):
         近期,研究一个小型高压模块,12V直流转1000V直流。使用SG3525做PWM输出芯片,SG3525输出两路互补的PWM波,推挽输出至小变压器,变压器后面接倍压电路,以及分压取样。原理图如下图示。 变压器两个初级大概都是10多匝,次级200匝左右。   SG3525输出波形是正常的,如果不接变压器,功耗也很小20多毫安。一接上变压器就,12V的电源的功耗就600毫安了,电压也被拉到10伏了。
我对变压器也不是很了解,也没真正使用过。 我调试的时候使用的2倍压,后面的二极管就没接了。         问题:1、我想要输出的高压是共地的! 如果直接测高压输出与地之间的电压,几乎没有电压。
                    如果测量高压输出与变压器次级管脚4脚之间的电压,就有10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但是12V的电源的功耗就600毫安了,也被拉到10伏了。
                   2、我加了一根地线到变压器次级管脚4脚,结果变压器吱吱吱吱的啸叫,输出高压只有200多V,还跳动。 同时12V的电源的功耗还是600毫安了,输出电压在9V上下跳动。
                   3、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也没说清楚。

楼主:
我觉得可能变压器阻值太小,初级只有2欧左右,次级只有100欧,导通后功耗太大?造成12V电源输出电流太大,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A:
这种稳压拓扑需要在变压器初级有的中间抽头接入一个电感,没有电感只能开环输出,不能稳压,否则就是电流很大。你的次级还有n个倍压整流,那么工作频率要比较低才行,否则二极管的损耗也大。在20K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稳压拓扑需要在变压器初级有的中间抽头接入一个电感,没有电感只能开环输出,不能稳压,否则就是电流很 ...

谢谢回复,明天我再试一下。另外这种推挽结构的,图中变压器的4脚能直接接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明天我再试一下。另外这种推挽结构的,图中变压器的4脚能直接接地吗? ...

可以接地,不接地根本没有反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