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摆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大神能给出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2016-08-20):
请问stc15w4k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做风力摆吗?风力摆需要几路pwm驱动?
我用的是4路,这样每个电机只能有一个转动方向,加上陀螺仪,不过发现总是摆动不起来,无法顺利完成单摆运动,是不是对立的两个电机由于转动方向相同而发生力量抵消的情况哈?(当让一个电机转动时,对立的电机不转,由于对立的电机不能发转,所以出现我说的情况了)

网友A:
你是在做去年的电赛题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做去年的电赛题目吗?

是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过了.

在比赛现场:
有的用的是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扇叶是3页的风扇.风力全开直接吹到位.
有的用的是小空心杯电机,扇叶是两页的小四轴扇叶.配合细杆,风力全开直接吹到位.
用轴流风机的呵呵,只能控制对面的两个风机来回荡, 荡到对应的点.

你要说不用轴流风机违反规定?但是人家却是判入了成绩的.
只给几天的时间做东西,去现场演示一遍就完事了.完事了发个证书.
虽然很正规,证书也被各方承认.但是比赛本身挺没劲.

个人感觉还是飞思卡尔小车或者其它的单一固定主题的比赛项目比较好玩,
大家都去做一样的东西,给你足够的时间,看谁做的好.
而且这种比赛基本都是回合制的,能多玩几下.时间长还能和其它学校的爱好者交流交流.

写着写着就这么多了..楼主就当看笑,不过不管什么要做就做好这是必须的.

网友:
我也推荐用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过了.

在比赛现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