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良心点的windows key卖家,至少不一号多卖那种

楼主(2016-08-20):
这几天从公司到家里开始都提示盗版了,oem7也没用,小马哥用了过几天也不行,想去买个key。

不知道这几天更新的补丁哪个是又在检测盗版

网友:
看运气吧,我买了一个一直在用,但是也存在多卖的情况。我的这个倒是一直没失效

网友:
没什么好推荐的,现找吧。我买过很多个了,没发生过失效的情况。
这是灰色商品,卖家也大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莫win7装机u盘”里面的破解器可以使用。

1。建议打完windows补丁后,将自动升级关闭。

以前一直这么玩的,这次想刷个正版玩玩,再失效就用破解了 。

网友:
win10免费的时候你不用。

网友B:
别用旗舰版,用企业版。然后上kms。简单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用旗舰版,用企业版。然后上kms。简单实用。

企业版对驱动要求高,没有签名的驱动不加载

网友:
如果是win7,建议硬刷bios装oem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企业版对驱动要求高,没有签名的驱动不加载

64位都要求签名吧,开测试模式就行了

网友:
盗版,把原来的激活卸掉,再来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4位都要求签名吧,开测试模式就行了

如何打开测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打开测试模式?

搜索一下……
用bcdedit设置一个参数

网友:
有违规吗?
不过还是先补个链接吧,以防万一……其实真的很好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33b090100k0c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不允许公开宣传百度的。

只有素质差的人才使用百度。我们这里不欢迎素质差的人。 ...

我错了……我是用谷歌搜的,考虑到不容易上才推荐百度的
截图为证,保证不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