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锁死的现象?

楼主(2016-08-2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K60程序突然不好使了,然后从新下载程序烧不进去,Jlink插上之后灯是红的,,起初我以为是芯片烧了,后来过了一会儿发现又能下进去程序了。。。。。。
这是锁死吗?导致锁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锁死  可以,使用Jlink , 在其命令行中,device ?选择芯片,unlock kinetis  解锁

网友(2016-09-30):
之前写程序有问题遇到过锁死,一般都是擦除flash,或者用J-link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