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种电源切换电路对吗?第一种有用过

楼主(2016-08-21):
请教这两种电源切换电路对吗?第一种有用过,第二种对不对呢?

楼主:
MOS管背靠背 来自于这个电路,哪位高手顺便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A:
你第一个图左边画错鸟。PMOS的DS被你接反了。

网友B:
第一个图D,S反了,第二个图MOS管一直通的

网友:
说D,S接反了,是不是暗示电路不能正常对电源作出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图左边画错鸟。PMOS的DS被你接反了。

没有反。反过来的话,DC会一直向BAT灌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D,S反了,第二个图MOS管一直通的

第一个图没有反吧?

网友(2017-04-18):
备注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