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EPROM频繁写数据就不怕写坏吗?

楼主(2016-08-21):
EEPROM是10w次左右,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吗?

网友:
那么害怕,上铁电咯,不要说没钱噢.性能,可靠性,价格,不可能都有的.

网友:
咋不怕呢~想办法解决呗
一个是尽量少写,一个是在存储程序上优化,别老在一个地址上写。

网友:
保修期内不坏就行了。没有说保证永久不坏的设计的。

网友:
不是100万次吗?

网友:
10万次是FLASH吧,地址翻滚可以写很久了

网友:
分多个地方保存不就解决了。

网友:
1、所有操作都是有频率之说的,看看在产品寿命内能不能满足;
2、如果不满足,尝试能否用算法解决,比如每次写入不同地方;
3、如果第2条不好实现,换器件、换方案、换算法~

网友:
eeprom别担心写坏了,十几年前做过测试,同一地址写读40+W次,不坏,貌似连续读写了一个多星期,后面实在不高兴测了,测这种极限大致有个数就行了,想写坏很困难

网友:
在有效期内不坏就行了

网友:
当然会考虑。

网友A:
有朋友设计公交车刷卡POS,如果用24系列2-3个月就坏。 后来用93C46(一年一换),铁电(一年一换)。现在用静态RAM+电池保护+93C46 ,基本做到3年内不用换。3年后设备直接报废。

网友B:
汽车仪表用的也是EEPROM,每公里累积一次里程,设计寿命是10万公里。

网友:
肯定不能太频繁了,需要太频繁就要有别的方案了

网友:
加掉电就可以避免!

网友:
当然要考虑,所以不用EEPROM,用铁电最好了。就是价格贵一些。

网友:
频繁读写的话还是上不掉电的RAM吧,好像有专门的器件。如果数据量很小可以用时钟片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设计公交车刷卡POS,如果用24系列2-3个月就坏。 后来用93C46(一年一换),铁电(一年一换)。现在用 ...

FRAM也这么容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仪表用的也是EEPROM,每公里累积一次里程,设计寿命是10万公里。

应该最低的分辨率是0.1KM吧,还要至少存两个数据:累计里程与小计里程.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定时保存+掉电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RAM也这么容量坏?

铁电  读和写都会减少寿命。和eeprom还不一样。很多时候读的次数远远多过写的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铁电  读和写都会减少寿命。和eeprom还不一样。很多时候读的次数远远多过写的次数。 ...

数亿次都能写坏,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数亿次都能写坏,厉害

不要小看公交卡的一次操作,里面流程很复杂的。为了保证可靠,对卡数据要备份多个并且数据校验不是一道两道。 据说要保证做到万无一失。一旦写失败还要能保证卡还能用。

网友:
数据量不大的话,有条件换地址+定时保存+掉电保存+数据变化才保存

网友:
学习了 ,不要在一个地方写想法很好。

网友:
这个肯定要考虑的,当时我设计的一个方法是  根据产品要求的时间,更换地址  累计计算  保证不坏  过了保质期就没有去考虑  因为成本敏感   针对不同的设计需求  方法是不一样的  只要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小看公交卡的一次操作,里面流程很复杂的。为了保证可靠,对卡数据要备份多个并且数据校验不是一道两 ...

我估计那不是读写给搞坏的,而是因为PCB设计不合理让它损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那不是读写给搞坏的,而是因为PCB设计不合理让它损寿了。

人家设计这东西是要做强度测试的,不像我们产品大致算算ok就行了。他们是真金白银在搞的,出不得一点纰漏。一旦强度测试出现问题方案就必须改。
你想FM的东西布线有多少复杂程度会影响寿命呀。
以前一致认为读是没事的。后来才知道铁电读写都减少寿命的,和普通eeprom还不一样。
反正我得到信息就是最后用RAM+后备电池作主要操作的。不过这个事也过去快10年了。估计那时候芯片寿命比现在小也有可能。

网友E:
整个均衡读写的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计这东西是要做强度测试的,不像我们产品大致算算ok就行了。他们是真金白银在搞的,出不得一点纰漏 ...

Features
■ 256-Kbit ferroelectric random access memory (F-RAM)
logically organized as 32 K × 8
❐ High-endurance 100 trillion (1014) read/writes
❐ 151-year data retention (See the Data Retention and
Endurance table)
❐ NoDelay™ writes
❐ Advanced high-reliability ferroelectric process

你不说我还没有特别注意,这确实是读写10^14次方。算一算。
100,000,000,000,000,一年一换,那么平均:
   1天要读写273972602740次,
1小时要读写11415525114次,
1分钟要读写190258751次,
1秒钟要读写3170979次,

难以想象这样的芯片会被读写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均衡读写的算法

大哥给介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给介绍一个?

牺牲存储空间,提写入次数,ssd不也这么搞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eatures
■ 256-Kbit ferroelectric random access memory (F-RAM)
logically organized as 32 K × 8

按你这样计算,厂家怎样算出是这么一个数值的? 照这样算100年也测数不来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样计算,厂家怎样算出是这么一个数值的? 照这样算100年也测数不来的呀。  ...

用fpga做个硬逻辑,按它允许的最高总线速度不停的写,不就行了。
单片机不好做到每个总线周期都写一次,但fpga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Features
■ 256-Kbit ferroelectric random access memory (F-RAM)
logically organized as 32 K × 8

查了一下以前备份的资料   2004年的时候  FRAM理论寿命是 100亿次   也就是 10^10,    而当时24C64理论寿命是 10万次       93C46是100万次。
加上我估计当时铁电属于新型器件,工艺不是很成熟,这样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当时为何铁电也会写坏的缘故了。   因为当时告知铁电被写坏我也很吃惊的,所以这事记忆特别清楚。

网友:
掉电检测,系统断电前写进去

网友:
平均负载的方法,可以让使用寿命大大增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样计算,厂家怎样算出是这么一个数值的? 照这样算100年也测数不来的呀。  ...

测试方法,拿100片FRAM进行测试,如果100次读或者写后,只有一片坏了,那么可以认为其读写寿命为100*100=10000次,这个寿命其实为等效失效次数。

网友:
为什么都没有人说到MRAM,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小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试方法,拿100片FRAM进行测试,如果100次读或者写后,只有一片坏了,那么可以认为其读写寿命为100*100= ...

这样测得的叫MTBF。
不是标称寿命。
标称寿命必须真实的对单个芯片写入过这么多次,并且确认这个芯片还没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样测得的叫MTBF。
不是标称寿命。
标称寿命必须真实的对单个芯片写入过这么多次,并且确认这个芯片还没 ...

那你觉得FLASH的存储寿命是怎么测得到的,比如说,数据XX年不失效,怎么得到的?有些号称20年的,可能该技术发明还不到20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觉得FLASH的存储寿命是怎么测得到的,比如说,数据XX年不失效,怎么得到的?有些号称20年的,可能该 ...

可以用高温加速老化。
但不能拿一大堆来做批量测试看看坏了几个。这种做法测得的叫做MTBF,不叫寿命。
拿1000个测1年,一个也没丢失数据,不能说数据保存期是1000年

网友H(2019-10-24):
恳请指教!
所谓的EEPROM(以microchip 25LC512为例)擦写寿命,是以Page作为单位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Page写坏了,应该不会影响其它Page)?

网友:
可以弄个大内存的,循环写,,那样能写很久才写坏了

网友I:
产品寿命多少年,然后写的频率多少,够用就可以。
俄罗斯苏-27的发动机寿命只有1000小时。但是俄罗斯的作战理念不一样,俄罗斯方面的判断是什么呢?他们判断真正的空战开始,一架飞机的生存能力很少超过1000飞行小时,所以说你弄一架飞机,它的发动机很贵,能飞3000小时,在真正战争来临的时候没有意义,不到3000小时就击落了,那昂贵的发动机就没有了。所以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不如造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而且数量比较大的,能够支撑军队行动。
苏联体系的思想就是这样,AK47也是这种指导思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产品寿命多少年,然后写的频率多少,够用就可以。
俄罗斯苏-27的发动机寿命只有1000小时。但是俄罗斯的作战 ...

被你这么说,还真有道理啊,老美的飞机一架10多亿真是造不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被你这么说,还真有道理啊,老美的飞机一架10多亿真是造不起啊!!

但和平年代就完全不是这样了,飞机都能正常用到寿命结束。假设美系的2亿一架,有6000小时寿命,而俄系的1亿一架,但只有1000小时寿命。结果俄系实际要贵三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恳请指教!
所谓的EEPROM(以microchip 25LC512为例)擦写寿命,是以Page作为单位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Pa ...

是的,每个page完全独立,写坏一个并不影响别的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和平年代就完全不是这样了,飞机都能正常用到寿命结束。假设美系的2亿一架,有6000小时寿命,而俄系的1 ...

训练机按美系设计,战斗机按鵝系设计,是不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