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X220 分别淘宝换了主板。分享下。

楼主(2016-08-21):
先是X201i 突然死了,开不了机。
这台机器6年了。2010年公司一起买的。但当时就有好多小毛病。
公司是IBM大客户嘛,经常喊售后小哥来换个风扇,帮着除个尘。算是凑合用。
陪我走过南,闯过北的。
后来离职了,也就没再维护过了。放在家里给老婆用,也不经常开机用。

估计是风扇散热不行了。过热了。
按说,过热应该会自己保护的嘛,竟然死掉了。

淘宝换主板。买了两块过来对比着看。
第一家太旧了,跟我这主板的生产时间差不多。 因为板上的物料编号都差不多。还发现生锈的地方,位置在键盘下,应该是键盘进过水,说不定也维修过。果断退货了。

另一家发过来是 比较新的,应该是以前售后换下来的那种,再流出来的。售后本来就是第三方的嘛。比较新。换上。重装系统WIN7,搞定。

X201i搞定了。想把我用的这台X220,2014年买的二手机,一直用着,比较好用。
想也换个风扇吧(犯贱)。看着也挺热的了。
本来好好用的机器。WIN10  64位, 新重装的系统,,
网上下单了个风扇,找个家贵一点的,80一只。换上。妈的,开不了机了。操!
再换回来原来的风扇,还是不行。

妈的,主板不知道哪里烧了。唉~~~

又从那家买了块主板。
刚换上,一开机,竟然不需要重装系统!
但是开机还是显示 checking devices.
估计是跟我原来的主板差不多的。

总结:
1. X201i  的内部设计远不如X220, 容易进灰尘,风扇用久了灰尘太多了。
   我的X220几乎天天用,X201不怎么用, 我昨天打开X220,竟然没怎么有灰尘!
   看着新买的风扇,铜管也粗,风扇也新,强迫症一犯,想着换上,出事了。

2. 拆装上,X220也胜 x201,  拆装方便。
   x201 是两块板子,需要要用排线连一下。
   x220是一块板子。
   但X220的电源与主板的线太短,安装的时候最好把屏幕取下来再安装。

3. 两者键盘接口是一样的。可以相互做个测试。我换件测试了后才确定是主板坏了。

4. 淘宝货,真得,真得,得要,才能找到个 比较好  一点的。

   对比主板,1.看物料编号,2.看螺丝位置的露铜。
   风扇几乎没有新的,或者没有原装的,就是找个稍好用的而已。
   铜管,好多氧化了,然后打磨下的,这种打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5. 二手货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6. 别犯贱,电脑能用就别修了。 说多了都是泪。
   想想当时就脑子进水了,大夏天的都过来了,夏天之前不换,现在换个屁风扇。

最后上个图,上面是X201的,下面是X220的,

网友:
thinkpad的风扇直接拆下用水冲干干净净,吹干后装上满血复活,这风扇几乎不会坏啊,我08年的x200换了ssd增加了内存,现在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脑主板都比较好修理的。如果在广州,拿到二手电脑市场,立等可取,大部分故障都是100元内。 ...

早知道应该去华强北修一下。

有空拿板子去修一下,。多谢指点。应该早来坛子请教先。这样昨天的X220可以直接去华强北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如果认识他们,30元就搞定。

很多都是换个电容,二极管,电源芯片搞定。 ...

是啊。

----

刚把铜管剪开看了下,果然是空心的,据说里面有导热气液转换的。

这个东西应该算是耗材,时间久了需要换铜管。

网友B:
我有块X220的主板,进水坏的。I7的CPU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X220的主板,进水坏的。I7的CPU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i7 的二手主板卖600块。。抓紧去修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i7 的二手主板卖600块。。抓紧去修下,哈哈。。。

懒得去修。买了一块自已换上,那坏的就没管了,一直在吃灰。

网友:
那是热管,里面装的是纯水一类的,然后抽真空。只要不被物理破坏,几乎是个永久性的东西。

网友:
只要密封良好,几乎没见过坏的。我到现在为止也就见过一例不导热的(摸着凉的),还有一例液体不足的(平放热,竖起来下热上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基本从来不会坏的。

这类整合的更常见的是主板掉焊盘,BGA只有温度超高情况下才会掉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