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双层USB 90°封装

楼主(2016-08-21):
求助:求一个双层USB 90°封装

楼主:
在\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Library\Pcb\Connector目录下,有个Con USB.PcbLib,里面的封装应该够用了。
还有个集成的,\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Library\Amp目录下,AMP Serial Bus USB.IntLib,有配套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Library\Pcb\Connector目录下,有个Con USB.PcbLib,里面的封 ...

原来还有自带的 学习了

网友:
本地没有的可以到官网下载,只下AMP库就行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Download+Libraries

网友:
封装求到也不敢用,实物买不到那个规格看老板不打死你啊!

网友:
电脑主板用得就是这样的吧,应该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