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16-08-22):
下图中的单火线电路如何分析?

网友A:
你想要分析什么?
这就是个可控硅的开关,86开关最大大约做到1000W的样子,就是要处理好散热。
单火电源模块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不过静态功耗很低。其内部同时带了个LDO,把输出电压稳在3.3V。
其余部分电子基础还行的人都能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分析什么?
这就是个可控硅的开关,86开关最大大约做到1000W的样子,就是要处理好散热。
单火电源模 ...

1,两个稳压管反接作用是?
2,为啥用整流桥,半波整流?

网友B:
这种模块是非隔离的吧?如果不小心摸摸金属部分,是不是很欢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块是非隔离的吧?如果不小心摸摸金属部分,是不是很欢乐

是的  非隔离芯片,一般会打胶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两个稳压管反接作用是?
2,为啥用整流桥,半波整流?

那个明明是全波整流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明明是全波整流好吧。。。。。。。。。。。

你好 ,不是很明白,难道参考地势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是很明白,难道参考地势零线?

你吧火线进火线出当成是一个交流电压输出就好了,不要去管零不零的。。

网友D:
Z1,Z2的作用: 防止自杀
强制使火线进\火线出之差电压差大于Vz才允许TR1导通,
这样,单火线电源模块才不至于在TR1导通后失去电压供应.

网友:
z1z2触发二极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Z1,Z2的作用: 防止自杀
强制使火线进\火线出之差电压差大于Vz才允许TR1导通,
这样,单火线电源模块才不至于 ...

你好,不好意思,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能否细讲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Z1,Z2的作用: 防止自杀
强制使火线进\火线出之差电压差大于Vz才允许TR1导通,
这样,单火线电源模块才不至于 ...

那岂不是和调相调光的原理差不多了,导致每个半波不完整,都是延时一个角度再导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能否细讲下,谢谢!

那你想一下,Z1Z2直接短路,光耦导通后,C2\C3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和调相调光的原理差不多了,导致每个半波不完整,都是延时一个角度再导通的了? ...

是的

网友:
粗略分析:在交流电的瞬时电压未超过 稳压二极管电压时(如5v),交流电给模块供电,当超过 稳压二极管时,交流电给负载供电。

网友:
那就是说 开关不是完全导通的  在那两个稳压管值之前是不导通的 这个时间的能量给开关用

网友(2016-10-13):
PI-3V3  单火电源模块,百度了一下,是东莞的一家公司
看官网上的参数介绍,做得还是很好的

那么问题来了,国产的东西,楼主有没批量用过?稳定吗?坑多吗?

网友:
现在都有模块买了。

网友:
只能用于白炽灯

网友(2016-11-13):
用于LED灯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说模块功耗要低,后面的负载也要低功耗
然后实际上是灯泡上并没有获得全部的波形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