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机调速,都是直接上PID么?

楼主(2016-08-22):
正在搞个玩具车,直流有刷电机,想问一下玩过的朋友,每次调速都是直接上PID么?

我的想法是:

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速度和pwm基本有个对应关系,先查个表,比如500转对应60%,那我就先给个60%PWM。下一个周期或者固定时间片之后再用PID调节。这样会不会好点。还是我的PID参数没合适?

网友A:
感觉PWM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PWM就够用了吧.

当然是PWM,我的意思是PID之前是不是先给个目标值。

网友B:
玩具不用那么精准吧

网友C:
你这想法没问题,其实效果就是所谓的前馈,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不用那么精准吧

所谓玩具,就是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想法没问题,其实效果就是所谓的前馈,挺正常的

这是个专业词么? 有么其他技巧,有网站推荐阅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专业词么? 有么其他技巧,有网站推荐阅读么?

前馈:Feedforward,算是专业词汇吧,但是很常见的。附图是MAXON驱动器EPOS的一个控制结构图,可以看到用了前馈,基本上大都商用驱动器都有前馈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馈:Feedforward,算是专业词汇吧,但是很常见的。附图是MAXON驱动器EPOS的一个控制结构图,可以看到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