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C#VS2005项目转换成VS2013并正确运行

楼主(2016-08-22):
大家好!附件是个C#VS2005项目,我在VS2013上运行不正确,新手,求解决办法,对于高手这个问题应当很简单,需要---> VS2013 --> 打开-->并正确运行

附图是错误的,正确的应当像QQ界面,我的运行这个多了一块, 告诉我你的解决办法!  谢谢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
好古老的界面

网友:
在vs2010上直接运行没问题

楼主:
在我办公电脑的VS2010没问题  在家里的VS2010上运行有问题   在家里的VS2013上运行也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界面只是一张图片作为背景的,而这张图片的填充方式是重复,form的背景填充方式改成norma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界面只是一张图片作为背景的,而这张图片的填充方式是重复,form的背景填充方式改成normal就可以了。 ...

图片错误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原来半个图片的地方现在变成了白色,而不是透明的!

谢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界面只是一张图片作为背景的,而这张图片的填充方式是重复,form的背景填充方式改成normal就可以了。 ...

发两个图片,供您参考!

网友:
不是能打开吗?我用2010直接打开了。。。

网友:
VS2012 打开很正常,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VS2015直接导入工作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 !    继续期待

楼主:
继续  期待VS2013解决办法!

楼主:
继续解决

网友B:
将Form的BackgroundImageLayout属性设置为Stretch

楼主:
只有设为none 才为7楼所示,其他情况都不对。继续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Form的BackgroundImageLayout属性设置为Stretch

将Form的BackgroundImageLayout属性设置为Stretch  仍然不对,效图所示!   继续等待。

网友:
vs2013 运行正常

楼主:
奇怪了! 我的是VS12013 就不正常。

难道我人品差?

您是直接改的么 ?

是否可以来个Form 属性截图  对比下  看看!

网友C:
QQ2006这个版本,还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2006这个版本,还能运行??

不!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C# 工程,像QQ2006

楼主:
继续试试!

网友:
这例子没什么东西,你完全可以自己重新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Form的BackgroundImageLayout属性设置为Stretch  仍然不对,效图所示!   继续等待。 ...

你的这个愿意来自于后面Panel控件,此页面只有一个panel,panel控件size是一个固定值,dock属性停靠无法设置,建议多使用几个panel,设置panel1的Dock属性,或者注册HorizontalAlignment属性,设置panel的显示位置!

网友(2016-09-24):
引用 楼主:
在我办公电脑的VS2010没问题  在家里的VS2010上运行有问题   在家里的VS2013上运行也有问题  ...

没装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