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移植mpu6050的dmp吗?

楼主(2016-08-23):
        最近准备在51单片机上移植mpu6050的dmp,现在已经可以读出原始数据了,但是移植dmp的时候好像51单片机好像缺少#include <stdlib.h>这个头文件,只有keil for arm里面才有,直接把这个头文件添加到keil for c51好像也不行,大神们有什么办法或者有移植成功的吗?
        还有就是
        #define log_i(...)     do {} while (0)
        #define log_e(...)     do {} while (0)

        里面的do {} while (0)不就基本相当于没有执行语句吗?为什么移植的时候要替换成printf

网友A:
我以前移植过没成功后来移植到蓝牙芯片上去了 反而还省了一个主控芯片 帮顶  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只要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移植过没成功后来移植到蓝牙芯片上去了 反而还省了一个主控芯片 帮顶  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只要结果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