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下载流水灯切换AS到JTAG时Device不见了

楼主(2016-08-23):
新手按照使用指南通过JTAG下载流水灯,板子是黑金NIOS CYCLONE 4 EP4CE15

切换AS到JTAG的时候,弹出个提示,有些器件不支持JTAG,点no就回去AS,点yes器件就没有了...这个板子不支持JTAG?

网友A:
我的第一个程序今天好了,以前因为没有使用的引脚没有为输入,所以板子乱动,你有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程序今天好了,以前因为没有使用的引脚没有为输入,所以板子乱动,你有没有设置 ...

我买来开发版,这是下第一个程

楼主:
已经解决,新手研究了半天。。。才知道.

因此这里device被清空后,可以重新选择Add file,因为在这个工程开始编写前已经设置正确device,所以直接Add file就会是正确的device.
Add file选择top_module.sof,然后点Start就可以下载到开发板了,可以观察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