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接口不用接收只用一个TX可以吗?

楼主(2016-08-23):
如题,突然想到的,因为正好只是用到这个脚,RX脚没引出来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一个用于在接收,另一个用于发送到不同的地方都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必须可以!就连用一只脚收发都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的,收发本来就是独立的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了,测试了,而且用普通光偶隔离测试了,好用的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收发独立的,有用过

网友:
共地就行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这样问:不用接收只用一个TX,那剩下那个RX引脚可以作为普通IO另作他用吗?否则如果只是让RX悬空,或者接固定电平,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只做发送时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肯定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TX与RX可以独立使用

网友:
确定,肯定,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就连用一只脚收发都可以。

的确如此。

网友B:
如果我把收发连在一起,连一根线,理论上是不是也能实现,usart也是半双工,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把收发连在一起,连一根线,理论上是不是也能实现,usart也是半双工,回去试试 ...

一个TX 接两个RX没有问题,一个RX 加两个TX 要加二极管的。

网友:
大家都说可以,那就是可以,但是必须还要接地线,也就是说需要共地,电学里面最少需要两根线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