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版本低了,求稳定版本

楼主(2016-08-23):
..\..\components\CMSIS\Include\core_cmInstr.h(52):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use ARM Compiler Toolchain V4.0.677 or later!"
现在用MDK4.0,版本太低,求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网友:
一直用的新版本的 感觉挺稳定的

网友:
现在用5.20,挺稳定的

网友:
5.14.0.0很稳定

网友:
同上,5.14.0.0,用的是正点原子光盘里面的,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4.73  10086

网友:
有新版本就用,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用过最稳定的版本4.7.3

网友:
一直用最新的。

网友A:
5.14一直在用这个版本

网友B:
用过最稳定的版本4.7.3  ,外表是4,内核显示却是5.0,

但,5.0以上版本编译出的文件运行起来会有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
mdk5哪个版本最好用

网友:
MDK5.10.00 一直在用,挺稳定的

网友:
我的版本5.1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最稳定的版本4.7.3  ,外表是4,内核显示却是5.0,

但,5.0以上版本编译出的文件运行起来会有莫名其妙 ...

这个想多了吧, 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否则arm公司都要被人笑掉大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多了吧, 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否则arm公司都要被人笑掉大牙了。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周、一个月或者更久,

4.73运行很稳定,何必用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周、一个月或者更久,

4.73运行很稳定,何必用5.0呢。 ...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我过我很好奇你的问题,话说我用兼容模式打开mdk4的工程都是无需任何改动的。5给我的感觉除了更好用,没有多少学习成本啊

网友:
用的5.0以上版本,经常无法连到官网下载CPU器件库,咋解决

网友:
一直用着 3.20 版多年没换过,虽然我一直在提供官方释出最新版的链接。
当今还有谁同我一样用 V3 版滴?!话说楼主您问得也挺有趣的!...
比较稳定的版本??我怎觉得一直都没出现过哩?!未来也应该是没有吧?!哈~

网友:
建议用4.73的很稳定。

网友:
我还是4.12

网友:
V4.72a 表示还稳定。

网友:
5.14还算稳定

网友:
Keil.STM32F1xx_DFP.2.1.0
双击安装总是会报有问题,下载下来似乎没用,现在正在pack里安装到88%了,不知道是否能安装成功。
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的?

网友(2016-10-15):
mdk474是4系列最后一版了

网友:
4.73。    goooooooood

网友:
没发现不稳定的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14一直在用这个版本

514相比510编译很慢,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14相比510编译很慢,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没用过510 ,但我重编译200K左右(LPC1768,寄存器方式)的代码,没感觉得慢呀

网友E:
一直在用4.72a,感觉很稳定。但是用5以上的版本就会出现关闭不了的问题,下一次打开就提示“没有正确关闭”,得要再关闭一次,重新打开才可以。我是XP系统,可能跟我系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510 ,但我重编译200K左右(LPC1768,寄存器方式)的代码,没感觉得慢呀 ...

我用的库,应该不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4.72a,感觉很稳定。但是用5以上的版本就会出现关闭不了的问题,下一次打开就提示“没有正确关闭” ...

有一些库,4.7版本不支持,会提示错误。。

网友:
还在用3.8,估计没谁用了

网友:
我觉得4.7挺好用的,5以后不习惯了

网友:
5.0的版本额,挺稳定的。

网友:
5.21a,没感觉哪里不稳定。而且还能试试基于LLVM Clang的全新6.x编译器,干嘛不升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