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份RSA加密算法的C++文件

楼主(2016-08-23):
板子网络已经调通了,可是对方服务器要用RSA加密
找了半天,没有什么头绪,头大!

坛友们,谁能贡献一份RSA算法的C++文件,自己写个TCP_client和TCP_server端,好直接运行一下

网友A:
板子? 是指单片机? or Android ?
----------------------------------------------------------
RSA 是指 HTTPS 还是 仅仅https登录连接验证 ??

先弄清楚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 是指单片机? or Android ?

RSA 是指 ...

哎 板子用的ARM底板,网络调通了,应用层用的C++写了,自己可以在板子上写一个TCP服务器和客户端,这个肯定不是单片机写的,就是发送的数据与接受的数据需要用RSA加密解密

我就是需要一个C++的RSA加密解密文件,好直接运行

是不是我底层操作系统是Linux这个也要说明下

网友A:
RSA含有很多种模式,

1. 向服务器, 询问下 RSA那种模式,服务器提供源码是最好的。
2. 自己分离代码
    https://www.cryptopp.com/
    www.libtom.net

网友B:
我只是搬运工, 不要问我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A含有很多种模式,

1. 向服务器, 询问下 RSA那种模式,服务器提供源码是最好的。

谢谢了啊  我找到一份openssl的文件,可以加载到系统里去

现在正在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啊  我找到一份openssl的文件,可以加载到系统里去

现在正在看,看看能不能解决

openssl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搬运工, 不要问我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6438-1-1.html

是这个里面的吗?

我也正在看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