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6F1937 不把PICKIT3 连上芯片跑不起来

楼主(2016-08-23):
16F1937 把PICKIT3 连上 在供电  可以正常 工作。
  如果 去掉PICKIT3   ,  16F1937不工作 。

网友:
检查电源及复位引脚。

网友:
估计是复位电路有问题了,仔细看看,最好按照手册推荐的来

网友:
把复位脚配置成输入口试下。

网友:
#pragma config MCLRE = INTMCLR  // RE3 Pin Enable bit (RE3 pin enabled, MCLR input pin disabled)

网友:
复位的可能性大一些,上拉了没有

楼主:
非常 谢谢大家 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

楼主:
谢谢大家,是复位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