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shark抓包原理

楼主(2016-08-23):
wireshark安装在本地电脑A上,它是如何抓到主机B发给主机C的数据包

网友:
交换机,可不知道哪个端口对应A机还是B机,基本上所有收到的网络包都转发,所以A机收到B机和C机通信的数据包很正常。

不让A收到也可以,这样的东东叫防火墙。

网友:
wireshark行不行, 不清楚, 没试过,   Fiddler 肯定可以...........  手机上的包 都能抓

网友:
无线网本身是广播的,至于交换机如果端口支持混杂模式,且交换机上数据包因为某些原因被设定为广播,则有可能被收到。
高级道具还支持端口复制,把所有的数据都转发到固定端口,方便进行监控
更高级的还支持实时包分析与检测,如果有需要返回相应的包,当然便宜的叫防火墙,高级的叫长城

楼主:
嗯 大家说的是用什么工具抓取主机B到主机C包  偏理论的性的有吗   原理说明得浅表一些可以吗

网友:
混杂模式  正常情况下网卡只捕获目的地是自己mac地址的数据包,如果工作在混杂模式,捕获所有的包

网友:
如果是以太网,要用集线器才能抓到。因为集线器才会复制报文到所有端口。如果是无线网,网卡本来就可以收的到。wireshark是打开网卡设定,让不是自己的包也收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大家说的是用什么工具抓取主机B到主机C包  偏理论的性的有吗   原理说明得浅表一些可以吗   ...

简单说,交换机转发是前提,然后网卡本身不开启过滤,就收到了

网友:
“便宜的叫防火墙,高级的叫长城”
-----------------------------------------------------------------
说的真好 +10086

网友A:
这个不一定都能抓到吧   如果用hub  那都能收的到数据包  如果用交换机  除了一些广播包等可以收到  其他一些点到点的都收不到吧

有网关功能的交换机可以配置port mirror   就可以监听其他物理端口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都能抓到吧   如果用hub  那都能收的到数据包  如果用交换机  除了一些广播包等可以收到  其他一 ...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集线器可以,
傻瓜交换机不行,
程控交换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都能抓到吧   如果用hub  那都能收的到数据包  如果用交换机  除了一些广播包等可以收到  其他一 ...

非也,只要没开启VLAN的交换,都可抓。

关键词:arp 代理, 或 arp欺骗。

基本原理就是:通过arp代理或arp欺骗,冒充内网的gateway,让大家都把包发向监听机器,监听机器记录下包后,再帮它们转发给真正的gateway。这样既能记录包,又不“影响”别人的正常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