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接有源天线的GPS模块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6-08-24):
要使用一个GPS模块,只需要RXD,TXD接口和pps输出。

由于模块放在室内,周围有较强的电场。需要把天线引到窗户边,查了一下,模块接有源天线较好。

想请教有什么常用的满足要求的模块,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A:
既然要PPS了,那一般就是要求比较高的授时应用了。仅仅是把天线引到窗户边而不是室外,是啥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PPS了,那一般就是要求比较高的授时应用了。仅仅是把天线引到窗户边而不是室外,是啥逻辑? ...

移动设备,有窗户。但放外面不太方便。

网友B:
大部分模块都满足楼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模块都满足楼主吧

我看了很多模块都内建了放大器,只需要外接无源天线即可。而我需要接有源天线。

网友C:
大部分模块都支持有源天线。这和模块内部是否有放大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模块都支持有源天线。这和模块内部是否有放大器无关。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认为有源天线对信号进行了放大,就不能用模块内部的放大电路了。谢谢!

楼主:
我看了一下,内建LNA的GPS模块如果要接有源天线的话要满足两下条件:
1.    前级LNA(有源天线)的增益必须配合后级LNA的增益。
2.    天线输入脚能不能馈电给有源天线?

这就限制了许多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内建LNA的GPS模块如果要接有源天线的话要满足两下条件:
1.    前级LNA(有源天线)的增益必须 ...

第一个问题,几乎很难找到不能配合的模块。
第二个问题,凡是天线引脚不能直接馈电的,都会提供有源天线馈电引脚,如果没有这个引脚,直接电源给有源天线馈电。馈电线上加电感,天线到模块天线焊盘加个电容,分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