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目前主流工业称重方案,AD选型、传感器激励等

楼主(2016-08-24):
表达不清晰,修改下
要做一个最大量程500kg的电子称,客户选的是500kg传感器三个并联,分辨率3mv/v  三个传感器经接线盒并联消角差  问下各位AD选型(HX711还是adi的合适)以及激励电源(想用10v,帮忙推荐下芯片),另外有没直接的称重变送器,最好是ttl输出的,没处理过小信号,不知道坑有多深

避免流氓  分辨率0.1kg 精度1kg

网友A:
只说量程,不说分辨率和精度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量程,不说分辨率和精度是耍流氓。

分辨率0.1kg 精度1kg
流氓飘过、、、、

网友B:
谁能保证满量程时,3个传感器的负载是100%均衡分配?这样的选型表一出来,就是个外行做事,还是直接买个现成都产品吧,折腾这个没意思的,除非你想加入这一行,那就找个合适的公司,干上几年再说。

分辨率和精度都不是问题,这个秤,能撑多久才是大问题,没有余量,估计也不懂如何加保护,我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保证满量程时,3个传感器的负载是100%均衡分配?这样的选型表一出来,就是个外行做事,还是直接买个现 ...

实际最大量程500kg 加接线盒消角差  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兄弟有没合适的变送器推荐个 项目用到的是把重量跟一些其他参数远传 只要能够精确度到重量即可  要求长期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最大量程500kg 加接线盒消角差  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兄弟有没合适的变送器推荐个 项目用到的是 ...

直接买一个称重仪表即可,淘宝很多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网友C:
有接电脑的产品贵又少 另这个称重看似简单 但是道道很多 买好几把 稳定性都不是很好 一会儿一个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接电脑的产品贵又少 另这个称重看似简单 但是道道很多 买好几把 稳定性都不是很好 一会儿一个读数 ...

普通称重可以接电脑的,也就是带个232,淘宝大把的,主流大公司大批量生产的稳定产品多的是,1,200大洋而已,哪来的贵而少一说?一般用用足够了,特殊应用另说。
XK3190-A12E,带232的不超过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很厉害呀,那得多少位的AD呀,刷新率多少?有效分辨率得20位以上呀,灵敏度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抗静电咋样,在油漆或则胶的环境下好使不?

网友D:
实话说,这些小信号放大,说坑多的都是没做过的,实际上这个东西不难做,也就一个24位的AD,只要认真从物理世界做好应有的防护和消除误差,就可以了。
难做的是传感器本身出来的信号就不准,这时候就需要换一个厂家了,但好传感器价格又上去了。
还有个最难做的就是传感器的保护。说最大量程500Kg,但用户甩个1000KG上去,你可以测不了,但要接得住。不然坏了要被客户吐槽的

网友E:
这几天推荐两个客户在用AD7799,AD7124-4,看看还能符合你的要求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感觉大哥在吹牛逼。100kg0.1g 分辨率百万分之一,你当天平呢。

网友:
1/3000精度好做不?量程3kg, 6kg,15kg, 30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你这个好高大上啊,弱弱问一句,这个这个级别的电子称得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觉大哥在吹牛逼。100kg0.1g 分辨率百万分之一,你当天平呢。

兄弟您也是做衡器的,反正信不信由您,反正需要点技巧才能做到,呵呵,当然,您想用HX711之类的,是无办法做到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天推荐两个客户在用AD7799,AD7124-4,看看还能符合你的要求呢

最终选了AD71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话说,这些小信号放大,说坑多的都是没做过的,实际上这个东西不难做,也就一个24位的AD,只要认真从物理 ...

是个罐子,装酒,容量在那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保证满量程时,3个传感器的负载是100%均衡分配?这样的选型表一出来,就是个外行做事,还是直接买个现 ...

大神有没有CS5530的测试程序啊

网友E:
7190指标不错,价格也还行
后续低功耗,单电源供电,可以考虑7124-x,目前主推型号

论坛分享有ADI自主选型工具AIC.net的,感兴趣可以下一个

CN-0102,Precision Weigh Scale Design Using the AD7190 24-Bit Sigma-Delta ADC with Internal PGA

楼主:
引用 网友E:
7190指标不错,价格也还行
后续低功耗,单电源供电,可以考虑7124-x,目前主推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E:
代码开始写了的?
我这里只有同系列的7193的driver,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开始写了的?
我这里只有同系列的7193的driver,供参考

开始写了,您推荐的这个先看下

网友:
选了AD7190,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兄弟您也是做衡器的,反正信不信由您,反正需要点技巧才能做到,呵呵,当然,您想用HX711之类的,是无办 ...

对不起,还真没见过世面,就算给我CS5532。我也搞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还真没见过世面,就算给我CS5532。我也搞不出来

再给您点打击,CS5530都能做到。
CS5532 B系列Noise-free Resolution 23bit都搞不出,请赶快去面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给您点打击,CS5530都能做到。
CS5532 B系列Noise-free Resolution 23bit都搞不出,请赶快去面壁 ...

你还真不怕别人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大哥在吹牛逼。100kg0.1g 分辨率百万分之一,你当天平呢。

当速率低于10HZ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G:
就是用10V的供桥电压,共模电压如何解决。有没有人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再给您点打击,CS5530都能做到。
CS5532 B系列Noise-free Resolution 23bit都搞不出,请赶快去面壁 ...

按照天平鉴定标准,鉴定分度值在10w以上算得上1级天平。而你做的这台电子秤100w的分度值,按照1e=10d的标准也就是可以达到10w的分辨率,这样的秤可以达到这样的鉴定条件。

也就是100kg1g这样的精度到计量局也是分分钟过鉴定的。你可以帮仪表公司拿生产许可证。

打开耀华仪表手册,鉴定分度基本都在3000。最高计数分辨率达到6w。

再看大部分市面上的传感器,常见的灵敏度都在2mv/v。按5V的激励电压,满量程100kg的传感器在加载100kg时传感器输出10mv电压。

假使24位无燥声,无符号,64位增益,10HZ转换速率的情况下,5V基准电压,1个AD值≈0.00029mv。那么加载100kg输出码值为10mv*64/0.00029≈2206896.5517。

这个2206896为100kg/0.1g(1000000)时对应内码值(不算偏移量)。

在有效位是24位,转换速率10hz,64位增益的情况下内码值才是重量值的2倍(2206896/1000000),而看一下耀华仪表是20倍关系。实际情况还要减去符号位,噪音位。内码不足已做到1000000啊,是过采样技术做到的么?

以上是使用电桥传感器下进行分析。即我目前看到最高精度的做到100kg1g,但这样的秤去计量局鉴定想必也过不了。0.1g最高看到做到30kg的,但也都通过软件作弊进行锁定,重复性很差。

在天平上,不用说百万分之一了,就30万分之一以上的都是电磁力平衡传感器,也很少看到用集成AD的。

就目前来说,不管是taobao上,jd上,还是baidu上都没有搜出这样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天平鉴定标准,鉴定分度值在10w以上算得上1级天平。而你做的这台电子秤100w的分度值,按照1e=10d的标 ...

店铺收藏,我一个客户会用到~

网友A:
兄弟既然要较真,顺带说说,CS5530,8V激励(考虑到输入共模电压不用10V),1.2V基准,满量程正负16mv,16mv*64(PGA)=1024mV,    1024mV/1.2V=85%,即是满量程使用到85%的FULL SCALE,   CS5530在6.25SPS, 无噪声19bit,2^19=524288,减去一符号位,262144,乘以85%,即222822,CS5530输出的无噪声分辨率为100Kg/222822=0.44g,CS5530虽然无噪声是19bit,但20~24bit并非就是纯噪声毫无用处,结合一些采样和滤波技巧,分辨率0.1g不是问题,当然,是以牺牲采样速度作为代价。对于CS5532 B 系列,那简直是小菜一碟。 不过要发挥到Datasheet的性能,需要外部电路的配合,电源处理,基准处理,输入通道的滤波,RF滤波,屏蔽。兄弟,您自己做不到,不要就肯定别人做不到。我最初用CS5532B来做,性能轻松达到要求,后来可耻的尝试一下CS5530,也凑合。

网友:
有些人很搞笑,我接触过一部分老板,工程师,明明是井底之蛙,却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经常吹嘘自己对这个行业有多了解,自己在这个行业有多牛逼,虽然自己厂小什么的,但是是国内前几甲云云,真搞笑。

网友F:
不好意思,我并没有较真。讲话可能有点过过激了。

按照上面计算8V电压和1.2V的基准,算出有效内码才20W。通过各种滤波算法是可以增加有效位,可是增加到100w称量精度,称量精度,称量精度

传感器手册上写着灵敏度2mv/v后面还跟个+-0.0002mv。

CS5532温度、有效位固然好。可是有没有考虑传感器的温度系数,有没有考虑传感器的蠕变系数,这些参数也不在100w的精度范围内

能不能长时间负重情况后进行测量,能不能不锁的情况下处理好蠕变。能不能放上一夜后还能称量误差还在允许的范围内。是不是锁的,锁的情况下重复性怎样?

托利多公司官网上没看到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并没有较真。讲话可能有点过过激了。

按照上面计算8V电压和1.2V的基准,算出有效内码才20W。 ...

您偷换了概念,我们刚开始时讨论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刚开始讨论的是电路,您又拉到传感器上。要精度的话,100Kg,0.1g精度,分度100W的传感器,是一个传说,反正我没见过,一般用的C3和C6级较多。分辨率我们可以做足够高,但不代表那是绝对精度。至于传感器的温飘,时飘,蠕变,抗过载,那是传感器的事,另当别论了。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每行有每行的绝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偷换了概念,我们刚开始时讨论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刚开始讨论的是电路,您又拉到传感器上。要精度的 ...

什么叫偷换概念,既然传感器达不到要求是怎么做到100kg0.1g的。其他温度、蠕变、重重性等参数都不考虑做出这100kg/0.1g到底又有什么个意思。只是瞬时达到要求即可?就拿电磁力传感器来说,能做到100g0.1mg,不管在电路上还是软件上都会闭环温度补偿,其他蠕变、重复性处理不用说了。当然国内做的电磁力传感器技术还根不上。

就最后我只关心的是,这个100kg0.1g产品能不能卖。要是能卖我心服口服,如果说并不是拿出来销售的,那么我们也不要来争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偷换概念,既然传感器达不到要求是怎么做到100kg0.1g的。其他温度、蠕变、重重性等参数都不考虑做 ...

兄弟先别鸡动,我没有和您争的意思。我只做称重变送,传感器不关我事,1年500个不知道能否达到您认为“卖得动”的标准没有,这个不是我们的主力产品,只是我创业初期朋友叫我帮他做的一个小产品,那时候比较有空,虽然不说很深研究,但确实花了些时间去了解。另外,称重的应用不只有称材料的绝对重量,还有流量控制,比例混合,灌装等等相对重量的测量应用,这个时候,温飘,时飘,蠕变等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用10V的供桥电压,共模电压如何解决。有没有人有比较好的方案。

10V不好,最好用个8V左右,因为很多24bitAD,模拟部分是5V供电,8V供电,共模4V,在AD的PGA共模范围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兄弟先别鸡动,我没有和您争的意思。我只做称重变送,传感器不关我事,1年500个不知道能否达到您认为“卖 ...

如果说是台秤地磅之类的500个一个员工都养不起。如果说是100kg0.1g这样精度的秤,一台都不敢卖。 不知道您这500台卖的是不是100kg0.1g,如果是,小生拜膜。不过 我实在想不通一个精度能做到100w尽然不用考虑传感器特性。

当然低精度的动态秤某些情况下是不用考虑。

做得也罢,做不得也罢。都过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是台秤地磅之类的500个一个员工都养不起。如果说是100kg0.1g这样精度的秤,一台都不敢卖。 不知道 ...

晕~~~,我都说俺不是做称的,俺只做变送,工业称重变送。扯这个没意思,俺混口饭,温饱线上挣扎,您大康看不起1年500个,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个情景您满意吧

网友A:
讨论路线从电路分辨率->精度->传感器->卖不出->养不起一个员工,我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论路线从电路分辨率->精度->传感器->卖不出->养不起一个员工,我也醉了

我本不想再论了,不知道你考虑的什么。我说如果是台秤地磅500台真心养不起一个员工。taobao一台计价秤卖60。有利润吗?一个计重仪表taobao卖150.有利润么?一台地磅千把块,一台0.1mg天平也千把块。就当计价秤60全是利润,60*500一年30000。您觉得这是什么大康生活。。。您觉得制造行业利润很高吧。

您说我问题跑偏了,那么请您给出100kg0.1g的电子秤来。多少钱,能不能卖我一台,我买回来研究研究,就当学习了。

您说我把精度和分辨率问题扯到传感器问题。不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就能写出100w分辨率的软件来?当然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

也许您只是即兴做了试着玩的,并没有去试过,也没有量产过。假如您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您不能这么不负责任说您能做到0.1g,您要知道要是某个老板看完后会不会问员工怎么别人能做你做不了。

我只想说目前100kg0.1g市场还是空白,您既然掌握了合心技术,或许这是个不错的机会。

能做也好,不能做也好,有货也好,没货也罢。我就此打住。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不过两位高手莫激动,还是好好讨论一下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论路线从电路分辨率->精度->传感器->卖不出->养不起一个员工,我也醉了

最后向你道个歉,探讨技术问题上言语不当的还请海涵。不打不相识,我也只是一时兴起。抱歉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偷换了概念,我们刚开始时讨论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刚开始讨论的是电路,您又拉到传感器上。要精度的 ...

分辨率 和精度  两个概念,要讲精度,除了ADC 还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传感器的因数,温度的因数
ilikemcu 地称重很有研究

楼主:
学习了不少东西,7190测试中,效果不错

网友:
说的都很精彩  都是这个行业的牛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不少东西,7190测试中,效果不错

兄台,7190在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台,7190在哪儿买的?

经销商给的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都说俺不是做称的,俺只做变送,工业称重变送。扯这个没意思,俺混口饭,温饱线上挣扎,您大康 ...

说高分辨率的测量没用其实是片面的,一些工业场合确实有用。比如高精度的配比控制等。有一些工业现场恒温,传感器温漂会很小,测量前基本都会清零消除累积误差。100kg做出0.1g有效分辨率,确实厉害。电源处理,信号滤波处理都必须做的非常好才行。
另外,amigenius讲的是后端测量仪表的分辨率。如果仪表连接低温漂的电阻组成的桥路可以做到数值不跳,长时间不漂移就说明仪表合格了。传感器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市面上没有那么高精度的传感器,但是不代表这个高精度仪表没有存在价值。(全球都做不出1nm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有电子显微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既然要较真,顺带说说,CS5530,8V激励(考虑到输入共模电压不用10V),1.2V基准,满量程正负16mv,16m ...

  你说的靠谱,我也用5532做到19位以上,而且转换速度用到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既然要较真,顺带说说,CS5530,8V激励(考虑到输入共模电压不用10V),1.2V基准,满量程正负16mv,16m ...

100kg量程,0.1g的显示分辨率,AD无噪声分辨率要达到log2(1000000),差不多就是20bit.只有无噪声计数达到2^20bit,才能做到稳定显示0.1g无跳动,这部分其实不难。关键是这个称精度(检定分度值)就是0.1g么?如果检定分度值能达到0.1g,说明真是厉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台,7190在哪儿买的?

  我手上 有用剩下的AD7190    估计 有近30颗,

谁要,便宜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 有用剩下的AD7190    估计 有近30颗,

什么价,是否正品?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什么价,是否正品?

绝对正品     你要得话  15元一个出了, 我也是 以前用剩下的!

网友K:
diyzxh道友,AD7190想买2片玩玩,出不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K:
diyzxh道友,AD7190想买2片玩玩,出不出?

可以啊   2片 运费 你出好了!

网友:
CS5530单芯片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可以啊   2片 运费 你出好了!

麻烦PM我个链接,加不了好友,也发不了站内消息,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绝对正品     你要得话  15元一个出了, 我也是 以前用剩下的!

没发给你发消息,pm我一下。剩下的全要了。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K:
麻烦PM我个链接,加不了好友,也发不了站内消息,谢谢

我也发不了站内信息!

我的QQ  441286795

先说明:我没淘宝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发给你发消息,pm我一下。剩下的全要了。

我也发不了站内信息!

我的QQ  441286795

先说明:我没淘宝链接!

网友L(2017-01-06):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赤裸裸的显摆,也不贡献资料

网友:
学习了,以前在钢铁厂就是负责管磅房的,用的就是托利多,也有国产的,托利多确实准,而且赖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赤裸裸的显摆,也不贡献资料

为什么您不贡献您的女友或老婆?有些东西,不是义务,没有人在您伸手要资料的时候,就会屁颠屁颠把自己饭碗双手奉献给您的。我是路过,告诉楼主技术上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谨此而已。

网友:
知道高速的称重方案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 有用剩下的AD7190    估计 有近30颗,

知道比AD7190更高速采样的称重方案吗?

网友:
称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我也在做电子称,能否求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您不贡献您的女友或老婆?有些东西,不是义务,没有人在您伸手要资料的时候,就会屁颠屁颠把自己饭 ...

赞一个!嘿嘿!

网友(2017-02-21):
引用 网友A:
兄弟既然要较真,顺带说说,CS5530,8V激励(考虑到输入共模电压不用10V),1.2V基准,满量程正负16mv,16m ...

大神,刚看到你们的讨论,学到不少,非常感谢!想请教一下您,您这里说的电桥供电和AD基准电压不一样,是如何消除电源波动对测量的影响的,我只知道AD基准和电桥共电源的话可以消除,但是您这里是不同电压供电的,方便说一下您的思路吗(∩_∩)

网友(2017-04-16):
引用 网友M:
知道比AD7190更高速采样的称重方案吗?

7124-4可以一试

网友:
果然有经验啊,厉害!

网友:
江苏梅特勒托利多的天平采集板,芯片使用ADS1232

网友(2018-03-17):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您不贡献您的女友或老婆?有些东西,不是义务,没有人在您伸手要资料的时候,就会屁颠屁颠把自己饭 ...

@ amigenius    这个称重仪表上是你说的 cs5532b吧  不是你做的吧

网友(2018-07-04):
来学习来了,看两位高手---小弟学到好多的~~在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你好,看见你的留言,“”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做过这个项目,想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
我也是做称重仪表的,1232,5530,5532都用过,不过ti的1232温飘性能好,5530是阉割版的5532,要精度高基准要选好

网友N:
分辨率0.1kg 精度1kg, 随便一个国产20或24位AD, 都可以闭眼实现了,5V激励就可以。这个精度对称重来说已没有精度要求了。用应变片的称重仪表是不需要基准的,基准就是桥路激励电压,哪个让你在一般的称重仪表(10000分度内)用基准源,你可以直接严重地鄙视它,不是他或她。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分辨率0.1kg 精度1kg, 随便一个国产20或24位AD, 都可以闭眼实现了,5V激励就可以。这个精度对称重来说已没 ...

基准源还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基准源还是要的

为什么要基准源?
对应变片式称重仪表或电子秤,你去看一下,常规分度(在10000分度或以内的),有哪一家是采用基准源的设计的?
你如果会理论计算一下,这个是不需要的,否则可能会这被人严重鄙视的。
因为这里的基准只需要与桥路激励成比例即可,否则你采用基准源,而基准与激励电压不成比例的话,那就是没有精度的设计,就是个外行,是脱裤子放屁。
当然,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显示自己的伟大与正确,是可以采用基准源,然后将基准电压放大给应变桥路作为激励电压,是可以的,但这还是一个另类设计。

网友(2018-08-09):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辨率0.1g无跳动,量程100Kg的路过

做过称重?能传授一下经验吗?